手机屏幕黑屏但是有反应,是排线坏了还是内屏坏了?

楼主(2019-12-09):
手机屏幕黑屏但是有反应,是排线坏了还是内屏坏了?

网友:
就是内屏坏了,直接换总成吧

网友:
现在排线和内屏基本上是一体的了 换个总成试试
建议说明什么原因导致的 因为刷机也可能导致此类问题 例如oppo r9m r9km 固件虽然说可以刷的进去 但是刷完会无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