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 求助

楼主(2019-12-09):
     DELL 5460 这个电脑求助啊   。。。不上电   待机 0.16明显短路   没3  5V   芯片发热 IO  南桥没短路 显卡声卡 这些全部 都短路 一般什么问题啊 各位大神

网友A:
啥都没操作  让别人怎么帮组你  你操作了什么也要说出来最好

网友:
摸摸摸摸摸摸 骚骚骚骚骚骚骚  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待机芯片发烫吧?楼主是新手嘛,都查了什么啊。待机芯片发烫3V线性电压是否正常?待机3/5V对地值是否都正常?USB数据线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待机芯片发烫吧?楼主是新手嘛,都查了什么啊。待机芯片发烫3V线性电压是否正常?待机3/5V对地值 ...

  待机芯片 发烫 马上没了    电感对地 全部没有短路    所有 芯片电感没有 短路  3  V5 V 对地 也150  阻值   USB 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啥都没操作  让别人怎么帮组你  你操作了什么也要说出来最好

电容没有短路 3V 5V 没有 短路   南桥 IO 取掉 都是  发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容没有短路 3V 5V 没有 短路   南桥 IO 取掉 都是  发热的

楼主测线性3V电压是正常的嘛。待机芯片条件是否正常,示波器抓个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线性3V电压是正常的嘛。待机芯片条件是否正常,示波器抓个波看看

就是不会 波波  哎 菜鸟 就是 难受  不会示波器   电压都没有

网友:
拆就完事,烧鸡加拆,哪里热拆哪里直到不断路为止

网友:
   待机 0.16明显短路   没3  5V   芯片发热 IO  南桥没短路 显卡声卡 这些全部 都短路?》?

先排查短路 把你认为的短路芯片先拆掉,指导不短路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