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1.5VP供电电容引起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9-12-09):
联想G470电脑大短路维修一例

  接修一台联想G470电脑(板号LA-6751P),机主描述的故障现象是不开机。接手后按下电源开关无任何反应,插上电源适配器发现指示灯熄灭,说明机器存在严重短路故障。该机隔离保护电路如图1所示,用二极管档测量VIN对地电阻正常,但测量P2、P3及公共点B+处对地电阻均为0Ω,拆下隔离管PQ302检测发现已击穿,原型号是SI4459,用参数相近的FDS9435A代换后P2处对地阻值恢复正常,如图2所示。

  接下来就是要找出短路元件了,因本机预留了隔离点,因此可以逐个断开这些隔离点来查找故障点,当断开标识号为PJ505的隔离后,如图3所示,公共点B+处对地不再短路,说明1.5VP支路有问题。

  仔细观察发现PQ501旁两只帖片电容(应该就是图3中的PC502和PC503)颜色变深,如图4所示,怀疑已经击穿损坏,用风枪吹下后测量果然有一只已经击穿短路,在料板上找来体积差不多的电容换上后,测量公共点B+对地阻值已经正常,接上电源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

  从实物图可以看出PC502和PC503被海棉覆盖,并且又位于触控板下方,容易吸潮,估计时间一长就导致电容损坏了。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陈晓军)原创提供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