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J91 换南桥后外接亮 内屏不亮

楼主(2019-12-09):
V星MS-16J91 原来南桥短路 型号SR30W 换后不亮 刷BIOS后外接亮 内屏不亮  有遇到的吗

补充内容 (2019-12-10 14:02):
机器已修好 问题出在屏供电5脚芯片对地28(测的时候有3.3V 可能电流不够)拆掉后正常  但这个屏也是坏的  无线网卡也是坏的  3V短路烧了好多东西 大家修这个时注意一下吧

网友:
bios加载ME

网友:
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网友:
楼主换桥后已经有重大进展,要不把桥再使劲焊一下 内屏是一点反应都没吗?屏线插拔替换屏幕应该都弄过了吧

网友:
17寸的同样屏不亮,搞好了背光不亮:kuqi

网友:
好早以前搞的机子了,没背光一直卖不出什么鬼

网友(2020-03-17):
一样的机器 拆开 桥晶体炸了  3.3V 短路   有线网卡坏  换桥后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示  屏幕接口旁 转换管坏  液晶屏也坏

网友(2020-07-28):
MS-16J51换完南桥跟你一模一样,一直以为是bios问题.看完你的帖子.也是5脚管子坏.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