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3150M-K全固态版 V21 BIOS

楼主(2019-12-09):
发个七彩虹C.N3150M-K全固态版 V21  BIOS混混分,bios是官网下载的

网友:
我来坐个沙发,

网友:
七彩虹C.N3150M-K全固态版 V21  BIOS,谢分享。

网友(2021-06-07):
有块这个主板,但无法点亮,不确定什么原因。通电无任何反应,主板上的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2021-08-20):
谢谢,我的是开机只亮灯,cpu微热,屏幕没反应,是折腾nas系统时重启键按多了导致的,先刷下这个bios试试

网友(2025-05-02):
刷下这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