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不开机什么原因?

楼主(2019-12-09):
显示器显示无信号,鼠标键盘不亮,后面的网线却是亮的,主板无嗡鸣声,CPU风扇转动 1,老机子,硬盘灯在开机一瞬间一闪而过,就不再亮了,但是的确在转,能听到声音,能摸到在发热 2,内存条擦过金手指,放回去,并没有卵用 3,主板电池,扣下来放过电,前几次有用 这次没用,不过用电压表测量电池有电 4,无独显 5,在按下开机键后,显示器无反应,鼠标键盘灯不亮 6,开机前拔下硬盘,内存条,主板电池,完全没有影响 7,按下开…

网友:
电脑有音响没有,如果有音响能不能听听到开机的声音,你上面说那么多,很多都能排除的,比如,硬盘光驱通电就是可以工作的,电池有没有电不影响开机,至少不会显示无信号,主要主板通电,CPU风扇都会转,显示器断电通电都会提示无信号。你拔下那么多也没用。
大概确认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内存,可能是内存坏了,或者是内存接口脏了可以尝试换一个。
如果有音响能听到开机的声音那问题就小很多了,可能是显示器数据线的问题,或者接口的问题,换线或者换个显示器试试看。再不就是电源时间长了供电不足导致黑屏(显卡供电不及,显示器都是有独立电源的)换个电源就没问题了。
如果没有音响,你可以尝试一下吧电源风扇去了,然后开机手放在CPU上面感觉一下,CPU热不热,如果热那就说明CPU在工作,不热说明CPU没有工作。老机子问题比较多,需要一个个排除

网友:
何必这么麻烦,对主板放电重置cmos试试。

网友:
拿到电脑店去修修。很快就好了的。

网友:
同意楼上“拿到电脑店去修修。很快就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