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戴尔 OPTIPLEX790,E93839/KA0121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9-12-09):
DELL 戴尔 OPTIPLEX790,E93839/KA0121主板不触发,量了各点的电压,都正常,短接电源接口的绿线和黑线,主板启动显示正常,该主板的IO是SCH5544-NS的55脚是PS-ON,发现55脚没有待机的5V电压,55脚到电源的PS-ON断路,仔细跑线发问题,这个应该是通病,刮掉腐蚀的断线,从新补焊,问题解决。

网友:
高手,历害!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潮湿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潮湿导致的

应该是生产工艺的问题,以前也在别的型号发生同样的情况,清洗主板的不合格原因

网友:
这个主板这里确实是个通病,修到好几片了,和技嘉的那个断线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