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ova5i Pro和Nova5 Pro怎么样?

楼主(2019-12-09):
两个都是曲面屏吗?综合考虑哪个比较值得入手 [图片] [图片]

网友:
一句话总结,分别是P30和Mate20的廉价版。但Nova5 Pro 搭载麒麟980处理器,Nova5i Pro 搭载麒麟810 处理器。选购的话看你喜欢Mate20的外观还是P30的外观了。
字母“i”表示廉价版,这是华为手机的命名规则。
而华为的Nova 系列,其实在海外一直叫 P系列的廉价版。
这次的Nova 5i Pro,从外观上看则是Mate 20系列的廉价版。
Mate 20系列的成功特征被Nova 5i所继承,相同的镜头模组,大容量电池。
而因为是廉价版所以处理器搭载了新发布的麒麟810处理器。
自己独特的地方在于更新潮的打孔屏和更强的前置摄像头。
可以说是集合了Mate 20的后部外感和Nova 4系列的优秀前面板。
而Nova 5 Pro则是P30系列的廉价版
其背部摄像头和P系列一样都是竖向排列。

Nov 5 Pro搭载2018年年度旗舰芯片:麒麟980,性能强于搭载麒麟810的Nova5i Pro。
这两款,都不是曲面玻璃的,而是水滴屏。

网友:
精心比较过这几个机器:nova5 pro、nova 5ipro,强烈推荐5I pro

nova5ro相较5不ipro:解锁慢且不踏实、没有3.5mm耳机孔、电池小。
980比810cpu的性能根本感觉不出来
后摄相较5ipro,凸出部分到了不带壳不能用的地步。相机部分主摄效果基本一样。唯一有实际意义的优点是带n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