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稿器纸都要搓破了,但就是搓不进纸,怎么破

楼主(2019-12-09):
我是怀疑那个分页器有问题
搓纸轮还是很有劲的……
不过貌似很光滑???
不知道了……
我主修电脑
打印机没人教
基本自学  经验不多
所以请各位大大支支招!!!!

网友A:
搓纸轮转不转,搓纸轮磨损严重不,这些没问题,应当能搓进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搓纸轮转不转,搓纸轮磨损严重不,这些没问题,应当能搓进纸,,,,,,

转是肯定能转的   但磨损严不严重就不好说了…… 因为我见过很多惠普打印机 搓纸轮跟这个差不多粗糙的 都能正常打印……

网友:
和分页器有关,但关系相对没有搓纸轮大

网友:
把搓纸轮清洗干净再试试

网友B:
搓不动就搞手送一下,送一下能走纸就换搓纸轮,不行就再查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搓不动就搞手送一下,送一下能走纸就换搓纸轮,不行就再查别的地方

换了,已经弄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