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烧成这样的能恢复吗?

楼主(2019-12-09):
电脑都烧坏了 主要是这个数据能恢复吗?

网友:
这是着火了吧

网友:
火烧的 不像电短路

网友:
有条件可以恢复

网友:
我赌五毛钱能恢复

网友:
着火了吧 ,盘片没坏
能恢复

网友:
在专业人士眼里这都不是事  以前有人发帖的 也是火烧

网友:
看来,这火是从电脑开始烧起来的,,,,

网友:
可以恢复,拆的时候小心点,不要伤到光盘。最好先用水泡下,把外面烧焦的都清理掉,吹干净然后拆下光盘,里面资料都在光盘里面

网友:
盘片是磁性的,数据是靠磁性保存的,磁烧一下就没有了,还恢个JB。

网友:
板子上有个芯片 rom  没有坏就可以恢复

网友:
这种盘片应该高温变形了,没戏了。

网友:
看给的钱到不到位,到位了就能恢复

网友:
怎么会烧成这样,,,,,,

网友:
应该恢复的不多 有些是可以能恢复的

网友:
肯定是电脑电源 惹的祸!!

网友:
如果有必要,肯定可以恢复数据。只是银子的问题。

网友:
这个来找老板踢台了嘛?

网友:
这个得先做无尘处理,然后开盘看具体情况,如果是高温导致消磁了,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5毛钱都得输掉   这个要技术,更要运气

网友(2020-02-27):
这个状态,只能呵呵了

网友:
我觉得恢复的可能性不打。磁盘可能高温受损伤了。

网友:
烧这样,还能恢复的人,觉得不是这个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