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苹果7,待机时显示正在搜索,一会儿后显示无服务,一会后搜网出现网络信号

楼主(2019-12-09):
苹果7,待机显示正在搜索,无服务,搜网出现网络信号,不能打电话,相当于反复掉网,搜网。但是关掉4G网络后,手机信号就稳定了,打电话就没有问题!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A:
iphone7的通病,基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hone7的通病,基带问题……

基带已经处理了,还是这样!关闭4G网络手机信号就正常,打开4G网络就要反复掉网搜网。

网友:
直接查4G工作条件,供电,信号,接收部分

网友:
应该还是基带 通病问题

网友:
基带电源 底角飞线

网友:
换个中频 试试看

网友:
小射频,引起的比较多

网友:
基带和射频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