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存烙铁头工作面始终带锡?

楼主(2019-12-09):
业余爱好 我的烙铁头,用着用着就黑了,而且失去吸锡的能力,我需要用铁搓磨出铜色,重新上锡…总得这样做,觉得不是正确方法吧?

网友:
看了上面兄弟的介绍,
满头大汗,野路子就是野路子啊,(说的是我自己)
我一直都和工人学的,
用完了头热着的时候,
在纸壳上扎一下。。。。。

网友:
原因有两个:
    温度太高 :
      可以买恒温烙铁, 淘宝上搜恒温烙铁或白菜白光,60块不到自己给烙铁加个变功率开关,就是开关上并联个二级管
    焊锡质量差:
      买好焊锡,99%以上纯度无铅焊锡丝,220度熔点。比如裕达成锡业出的无铅焊锡丝,焊起来浸润性极佳,不像一些垃圾锡半天粘不上焊盘。如果要便宜,买sn63/37的,63%的纯度,熔点更低,价钱便宜。但是如果买最低端的sn20/80这种垃圾,熔点280度,不适合电路板.

其实哪怕是十几块的普通烙铁,买个好牌子的,用好点的锡,也没有问题, 比如我很早前买的广东黄花30W内热,如果没放在烙铁架上,温度会升到350,头上的焊锡很快就会氧化发黑,浪费焊锡,但烙铁头是不会氧化的,因为用的是好锡,所以上面两点中,焊锡的质量是最重要的

网友:
enmmm
之前的答主说的很全了……我稍微补一点?
就是……用过之后应该可以在烙铁头上裹一层锡…
(嗯,我当时强迫症,每次用完都把烙铁头擦的干干净净,差点被烙铁主人削…)

网友:
温度调到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烙铁头保持这样,不怕不上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