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lus 尾插坏导致白苹果重启维修

楼主(2019-12-09):
  【故障机型】iphone7 puls  128g

  【故障现象】7puls开机的时候一直白苹果重启,进不去系统。

  【故障分析】这种故障如果是11系统的手机大部分是基带问题,一般情况下是基带、系统程序、硬盘、电池供电等问题。

  【维修过程】拿到机子看完客户故障描述心里大概有了了解,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把手机主板拆卸下来,凭借着之前的维修经验很有可能是基带问题。所以直接把CPU屏蔽罩拆卸掉,测量基带S1~S5供电,发现基带S1到S5供电的对地值都正常。接电触发开机测S1~S5供电有没有电压输出(供电测量都正常)。不经意间发现测量基带S1~S5供电的这段时间内,主板电流已经跳变到1A以上了,没有发现重启情况了。

  像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1、和手机的外配有关。2、手机板层有虚焊或者断线的情况)把主板装回手机,并且把所有外配都装好。再此开机发现还是白苹果重启。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很大几率是外配问题了,把电池换成可调电源,再次开机测试故障依旧(可以排除电池了)把尾插排线拆掉(手机不卡白苹果界面了,等了半分钟左右进系统了)把尾插装回再次测试(手机又卡白苹果了)现在可以确定是尾插问题了。直接更换一个尾插,然后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故障已经完美修复,这次修机之所以耗费时间比较就,就是因为自以为是,所以提醒同行们注意:拿到手一个手机,先从外配排查这样能少走很多弯路。

本案例由迅维网会员(傅剑雄)原创提供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谢谢迅维网给大家一个这么好的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