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换电池可不可以换不是原装的电池?

楼主(2019-12-09):
手机换电池可不可以换不是原装的电池?

网友:
可以的,只要型号对的上原装不原装的都可以!
主要是原装的贵,你还不知道给你的是不是原装的!
不管你换什么样的,都是没原厂的耐用!
所以以后使用手机电池时要注意的几个点,
1、不要充着电使用,这样对电池伤害是最大的。
2、不要把电池的电用到极致,用到关机。
3、不要冲上几分钟就拔下来,然后在冲!
4、时不时的把后台不用的程序关掉,他在后台会慢慢耗电的!
注意以上几点,电池就能延长很长的寿命了!

网友:
本来就没有什么原装和不原装的,只不过贴了个标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