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板号NM-A044,B+短路

楼主(2019-12-09):
待机电流0.0028不触发,拆机检测到B+对地短路。

把PR302、PQ302、PQ312、PU301、PC310、PC305、PC306、PC307、PC308、RFC32、RFC33都拆了,B+还是对地0。为什么?

网友:
19v短路烧一下,或者断开b+去的地方节点

网友:
我修到一台一样的,就是芯片短路,换了就好了。

网友:
你可以图纸搜连上b+都有可能,如果会烧机的话会比较快找到.

网友:
烧一下试试  很好判断

网友:
高级技术员,没有听说个来个“烧鸡”吗?几下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烧鸡发现摸不出来。

网友:
思路清晰,强

网友:
公共点短路居然这么点电流

网友:
这种情况选择低电压烧机速度快效果明显

网友:
你这才拆几个啊    断开结点

网友:
你拆了这么多,得浪费多少时间啊。 直接焊根线到隔离点 从1V,1A开始加电烧,1V 没反应就 2V 3V 小心点,有些不是电容短路的。MOS管短路的大把多。 按照联想E系列机器的特点。 电容短路的多点。 几分钟搞定的。你搞那么大的场面。。

网友:
烧下机不就出来了

网友:
B+去的地方可不止你那几地方 ,烧机大法搞去吧

网友:
                             烧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公共点对地值多少?

网友:
B+还有地方吧,一般对地为0的,电容短路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直接烧吧,效率高一点

网友:
读了前面的帖子大家一致意见都是烧鸡
,主板上有连接点可以断开,以前修过330大电容短路怎么烧都不发热的。顺路看看大电容。加油

网友:
直接烧鸡啊 这样拆 拆到什么时候

网友:
烧鸡大法,胆大心细

网友:
烧鸡是.最快检查短路的方法

网友:
B+到的地方你既然想着全拆了 我的天!!!

网友:
修短路一般是心里暗喜,小电容问题多

网友:
肉眼观察,一般都很好找出来的,公共点就去那么几个地方,观察不出来了再烧鸡,摸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