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ev1.1 插诊断卡,待机灯不断闪烁

楼主(2019-12-09):
技嘉B75M主板,通电,没触发前,插诊断卡,待机灯时不时的闪烁,3DUALl电压在0-3.3V之间跳变。有时候待机灯又不闪烁,这时候能正常触发跑码。因为3DUALl是由5VDUAL产生的,所以是5VDUAL电压不稳造成的。拆过Q61、Q64、U7、还有几个固态电容,问题还是没解决,求大家指点下。

网友:
q70 和q71查查

网友:
遇到台式机主板基本换二手

网友:
Q71和Q58重点查。

网友:
这个得花点时间研究一直时序,按时序来查了。

网友:
RE: GA-B75M-D3V rev1.1 插诊断卡,待机灯不断闪烁(已经解决)

型号:GA-B75M-D3V rev1.1
故障现象:插诊断卡,待机灯不定时闪烁,触发后,不定时重启。
处理:因为待机灯闪烁,第一反应觉得是3vdual电压不稳定,才会闪烁,3vdual是由5vdual通过Q61生成。拆了很多5vdual相关的元器件都不行。最后还是按时序,查待机电路,查到PCH_DPWROK,受控于Q39、Q41。直接拆掉他们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