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570同时插电池和电源掉电

楼主(2019-12-09):
机器刚拿走 来的时候故障插电池开机不亮就掉电  单电源没事   换充电芯片ok  型号bq25700  越到此类的问题可以参考

网友:
楼主换充电芯片前有没有先换电池放电管修呢?

网友A:
我的是E570C,单用电池可以开机,单用适配器就开不了,两者都在也不能充电,开机还是用的电池开机。待机电压3v/5v/1.0v/1.8v都出来了,查EC所有的条件都正常,想着到时候刷下EC的程序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E570C,单用电池可以开机,单用适配器就开不了,两者都在也不能充电,开机还是用的电池开机。待机电压 ...

你的好了吗?我遇到一摸一样的问题了 查了半天  待机也是正常的 就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好了吗?我遇到一摸一样的问题了 查了半天  待机也是正常的 就是不触发

定EC了。到货了换上再说

网友C:
lz,有没有图纸?那个版本的?我需要3.0的图纸,LZ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有没有图纸?那个版本的?我需要3.0的图纸,LZ有没有

没有图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