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玩着突然黑屏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9-12-09):
我的笔记本电脑玩的时候突然黑屏, 然后重启了一下屏幕一闪一闪的就跟电视信号不好一样,之后就彻底黑屏, 键盘灯什么的都正常 风扇运行也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求解决。

网友:
哪里买的找哪里。花了钱的服务请敬请享用。
我的笔记本电脑玩的时候突然黑屏,
软硬件故障
然后重启了一下屏幕一闪一闪的就跟电视信号不好一样,
屏幕老化/电压不稳
之后就彻底黑屏,
屏幕损坏/电源损坏/
键盘灯什么的都正常 风扇运行也正常,
主板损坏
这是什么原因,求解决。
键盘按大写键num键等。指示灯是否会有反应?系统到底还在运作/放音乐时黑屏。音乐是否继续?

网友:
泻药。
电脑黑屏的原因有很多。
一,硬件损坏。硬件损坏有主板/CPU/GPU/内存条/硬盘其中之一甚至更多。最简单的测试方法,关机后把所有内存条拔出来,用橡皮擦擦拭一下内存条的金手指。然后按开机键如果有bibibi的声音证明不是CPU/GPU/主板以及内存条的损坏。
二,主板连接屏幕的线损坏或者脱落。最简单的测试方法可以用外接显示器测试这个问题的可靠性。

网友:
系统出了问题

网友A:
外接亮的话就换个屏看看      外接不亮加焊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B:
开机正常启动的 话     先试试键盘大小写 切换是否正常   我看你描述的 问题应该 是屏线 和屏的  接触不良     引起的

网友:
散热不好。cpu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一看就是外来人员

网友:
这样求助的  一看就是我们行业外面的人 不是维修人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正常启动的 话     先试试键盘大小写 切换是否正常   我看你描述的 问题应该 是屏线 和屏的  接触不良  ...

没必要跟他这样解释  否则他可能会到修电脑的哪里去修  然后说  我屏线松了 帮我拆开  插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亮的话就换个屏看看      外接不亮加焊显卡芯片试试

你看不出来吗?兄弟。。。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CPU中毒导致的,病毒寄生虫在CPU内部感染了T病毒,给吃点杀虫剂就可以了。一日三次温水送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正常启动的 话     先试试键盘大小写 切换是否正常   我看你描述的 问题应该 是屏线 和屏的  接触不良  ...

屏线坏了,那我自己去网上买一根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