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分类,万用表的种类,万用表有哪几种?

楼主(2019-12-09):
万用表的分类,万用表的种类,万用表有哪几种?

网友:
按型式分为:台式万用表和手持式万用表;
按结构分为:指针式万用表和数字式万用表。指针表按测量原理有磁电整流式、电磁整流式,按表头结构有内(外)磁游丝表头、张丝表头,数字表按接口和编程方式:有(无)接口非编程数字表、有(无)接口可编程数字表、PC连接可编程数字表;
按用途分为:常规用途和特殊用途,常规的一般电学量比如可测量电压、电流、电阻和二极管三极管导通压降等的万用表,特殊用途的一般是专门测量某一电学量的比如:接地电阻表、绝缘电阻表、电容表、微欧表等等;
按场合分为:手持直板型万用表和手持钳形万用表。直板型的可应用在更多场合诸如:电工电子、设备维修、教学研究以及涉及强弱电的各个行业领域,钳形万用表应用面较窄,主要是电力维护需要间接测量大电流就用到钳形万用表。

网友:
万用表的分类
1、按表头的构成分类
按工作表头的构成万用表可分为机械型(指针型)万用表和数字显示型(简称数字型)万用表两类。
2、按功能操作旋钮分类
按功能操作旋钮万用表可分为单旋钮型万用表和双旋钮型万用表两类。
3、按测量功能分类
按测量功能万用表可分为普通型万用表和多功能型万用表两类。
普通型万用表只能测量电阻、电压、电流,所以也叫三用表,并且测最的电流容量较小。
早期的多功能型万用表仅增加了三极管放大倍数洲量功能、大电流侧量功能,后期生产的多功能型万用表还增加了短路(通路)测试功能、电容测量功能。甚至有的万用表还增加了欠电压(电池电金不足)提示、自动延迟关机、音频电平、温度、电感量、频率测量和遥控器信号检测等功能,并且多功能型万用表的保护功能也越来越完善(费思的万用表多是多功能型,并可以数据通讯、单通道示波、智能筛选等)。
万用表的构成
1、指针型万用表的构成
指针型万用表由磁电式表头、功能旋钮、调零旋钮、插孔、表笔、外充等构成。
1)表头
表头由磁铁、线圈、游丝、表针(指针)构成。当有微弱的电流通过线圈时,它就会产生磁场,驱动表针从左侧向右侧偏转。电流越大,偏转角度也越大。因为线圈采用线径较细的漆包线绕制,所以需耍通过电阻降压、限流为它供电,这样才能获得较大的量程范围和较多的测里项目。
2)表盘
表盘上有大最的图形、符号,并且还有多条刻度线。
第1条刻度线是电阻挡的读数.它的右端为“0",左端为“无穷大(∞),所以读数要从右向左读,也就是说表针越靠近右端,数值越小。
第2条刻度线是交流、直流电压及直流电流的读数,它的左端为“0",右端为最大值,所以读数要从左向右读,也就是说表针越旅近右端,数值越大。
第3条刻度线是为了提高0--10V交流电压的读数精度而设置的,它的左端为“0",右端为最大值,所以读数要从左向右读.也就是说表针越乖近右端.数值越大.
第4条刻度线是分贝的读数,它的左端为“-10dB",右端为“+22dB".所以读数要从左向右读,也就是说表针越靠近右端.数值越大。
2、数字型万用表的构成
数字型万用表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是输入与变换部分,其主要作用是通过电流/电压转换器(I/U转换器)、交流/直流转换器(AC/DC转换器)、电阻/电压转换器(R/U转换器)将各被侧最转换成直流电压量,再通过量程选择.经放大或衰减电路送入模/数转换器(A/D转换器)进行转换处理:
第二部分是A/D转换电路、译码电路与显示部分,其构成和作用与直流数字电压表的电路相同。因此.数字型万用表是以直流数字电压表作基本表,配接与之成线性关系的直流电压、交流电压、电流、电阻变换器,即能将各自对应的电参最准确地用数字显示出来。

网友:
可分计量用实验室高精度数字万用表台式/系统数字万用表使携式数字万用表嵌入式数字万用表等,通常按其测量准确度的高低,以及产品档饮分类,具体如下:
1.普及型数字万用表:这类万用表结构、功能较为简单,一般只有五个基本测量功能:DCV ACV. DCL ACI Q及hFE.它的价格低廉,目前在市场上使用广泛。
2、多功能型数字万用表:多功能型数字万用表较普及型主要是增加了一些实用功能,如电容容量、高电压、大电流的测量等,有些还有语音功能
3、高精度、多功能型数字万用表:除常用测量电流电压电阻三级管放大系数等功能外,还可测量温度、频率电平电导及高电阻(可达10000MD等,有些还有示波器功能读数保持功能。

网友:
我们家电维修常用的有
数字万用表
指针万用表
钳式电流表

网友:
万用表只有2种,指针式万用表和数字式万用表!

网友:
FLUKE这个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