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LA REV6.02 没CPU供电

楼主(2019-12-09):
华硕M2N68-LA REV6.02 没CPU供电   是先出1.2v还是要先出CPU供电啊   很少修主板   请教一下大神们

桥发出的  现在没CPU供电 1.2也没有

网友:
怎么古老的主板就不要去修了,CPU电压最后出。
一个奇怪的问题,你说很少修主板,那你是修什么的呢?

网友A:
AMD的是先内存供电再CPU供电的

网友B:
待机 、触发、内存供电、VDDA2.5V、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是先内存供电再CPU供电的

供电有开启有 老古董没CPU供电芯片换  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 、触发、内存供电、VDDA2.5V、CPU供电

触发、内存供电、VDDA2.5V、CPU供电开启有  就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
NVIDIA单桥时序了解下!

网友:
找一下上电时序,一步一步修。

网友:
看了图 内存---桥、vdda------cpu------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