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主板翻新的大神进来看看

楼主(2019-12-10):
我想请教一下,像这种主板IO引脚发黑的,怎么清洗干净,不能加焊,不能换,如果是加焊和换的,别人都知道维修过了,只能洗,各种大神有配方吗,38元红包求。

网友:
这个还真得专业的看看,隔行如隔山哪!!!!

网友A:
还有这个操作,我常年收售二手,回来都是清理下灰尘  压缩机吹吹灰,有的成色差的就特价 甚至直接当坏的卖。

网友B:
上 含银高亮锡  拖一遍 和原厂一样饱亮,完成后放超声波清洗仪器然后走烤箱。。。。后面出翻新板

网友:
用汽车喷漆的稀释剂用牙刷刷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操作,我常年收售二手,回来都是清理下灰尘  压缩机吹吹灰,有的成色差的就特价 甚至直接当坏的卖 ...

我一般都是拿超声波洗主板 6分钟就行 那是这个洗不掉 估计要添加点什么行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 含银高亮锡  拖一遍 和原厂一样饱亮,完成后放超声波清洗仪器然后走烤箱。。。。后面出翻新板

不行的,那样特别光亮,一眼就行看得出来维修

网友:
做二手也要有良心的

网友:
不同成色你可以用价格区别,不要这样搞

网友:
LZ准备当充新的卖节奏啊。。。。。

网友:
加进口焊膏用风枪加热锡化了

网友:
深圳广州搞翻新的最多,估计他们肯定有法子

网友C:
刮掉脏物,再加焊。洗干净,然后再做旧。

网友:
洗板水试过没,其他的不清楚

网友:
整个板子放进水里冲洗就可以了,用刷子刷下引脚,自然晾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刮掉脏物,再加焊。洗干净,然后再做旧。

这工序也太复杂了,,,,,,,,

网友:
我这种一般都是用少量洗板水 刷子刷    最后再用酒精刷一次

网友:
你是打算当新的卖啊

网友:
开水冲洗,你发现惊喜

网友:
这是维修者的圣地,可不是奸商集聚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