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WiFi芯片损坏引起发热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12-10):
  一台日版iPhone 6,客户说换过电池,之前还能进系统,现在不能进了,WiFi和BT时有时无,电池消耗快,机身发热。综合客户提供的信息,很可以就一个问题,WiFi芯片坏了,之前开机,现在不能开多半是电池耗完了。拆机,测电池没电了,先不管。
光板接电:

  漏电200MA,测下VCC_MAIN对地值。

  VCC_MAIN对地偏低,前面客户说了WiFi时好时坏,那就直接拆掉WiFi芯片 。

  拆了测VCC_MAIN恢复正常对地值,主板接电试试。

  待机电流正常,不在漏电,找个WiFi芯片装,在试开机,看电流正常,直接装好机子。充电电流有1A,说明前面判断都对的,开机WiFi、BT都有。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邓工这个电源看似蛮高级的,贵不贵;

网友:
现在电流表还能测漏电安数啦

网友:
谢谢迅维网提供一个这么好的平台谢谢。

网友:
这个可调电源没得说了

网友:
楼主电源 几钱

网友:
迅维大师修起来确实快准狠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不在漏电,找个WiFi芯片装,在试开机,看电流正常,直接装好机子,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