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不到两个月的笔记本电脑,进水了,售后说主板腐蚀了,如果修主板的话会不会电脑寿命不如之前了呢?

楼主(2019-12-10):
电脑是联想小新air13,如果换主板的话得三千多

网友:
不会的, 用就行,
既然是进水的就需要自己花钱了,哪里便宜就找哪里吧,,  如果是修好就能用住,。
修完测好,一定测好

网友:
联想真会玩,一块主板3000多,给你个建议,要不换电脑别修了,或者直接本地修笔记本的,大不了不要联想的联保好了还有一招,淘宝换主板,几百块钱,到修电脑的地方把主板拆出来寄给淘宝卖家,淘宝那边把没问题的主板寄给你,你在找一个修电脑的把主板换上去,。我的电脑刷bios换过一次主板

网友A:
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换主板的,不存在什么寿命的。
直接修肯定有影响,毕竟动过刀的身体和没动过刀的身体肯定不一样啊(做手术)。

网友:
小病小痛不影响使用,断胳膊断腿移植器官自己想想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寿命影响不大  主要看故障部位和故障排查的彻不彻底   修好用到退役坏的也不是没有  处理得当完全不用担心   普通小老百姓修比买划算

网友:
新机都有可能刚过保修就坏,顶多一年多,几百块钱维修你想用多久? 换块新主板他售后敢包你用2年?3千多给维修店保修3年都可以

网友:
千万不要淘宝交换主板,肉包子打狗,本网站教训都多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换主板的,不存在什么寿命的。
直接修肯定有影响,毕竟动过刀的身体和没动过刀的身体肯定 ...

身体和主板不能类比 ,一些维修对寿命没有什么影响!

主板的所有元件都是焊接,维修也存在换下坏的某个元件,焊接上好的元件。

一些维修不会对使用或者寿命有影响!

网友:
都是成年人,售后的目的是忽悠你,在他那花钱。  一些维修不会对寿命有什么影响。再说你电脑预计寿命多久?可以找个专业维修点看下。在做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