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z-5423不触发通病最终解决办法

楼主(2019-12-10):
这有时候取下电池,才能触发  ,过几天又不行了 ,不是bios  不是EC 也不是电池。。最终解决办法就是换掉3v 5v电容,保证彻底解决问题,证明我说的正确的给我加分 ,,谢谢

网友:
老铁你看下电源接口处,屏轴跟 板子接触的地方是不是有处漏铜了,绝缘做好就OK

网友:
看看有没有漏电现象

网友:
电容问题示波器能看的出来吧,或者代换,这故障不好找

网友:
还没遇见过 ,下次试试 ,这个机器是通病?

网友:
14z-5423不触发通病:最终解决办法就是换掉3v 5v电容,保证彻底解决问题,证明我说的正确的给我加分 ,,谢谢

网友:
学习了,这种情况是滤波电容不良吧,以前好像听说过,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好像不是这个问题 我 以前修过

网友:
你这个需要我表示怀疑,还是要感谢你分享的精神

网友:
这个不一定吧         我之前修这个问题 的  试过 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应该不算通病,这款不触发的通病在BIOS,呵呵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不稳定的。以后如果碰到了试试。

网友:
之前修过几次不触发 换过几次没用就没注意这个点了

网友:
滤波不良导致,,,谢谢分享

网友:
DELL 的什么型号的机器?

网友:
屏轴有跟主板短路吗

网友(2021-04-29):
下次碰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