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没有内存复位,赐教

楼主(2019-12-10):
联想KBY3-LT主板内存没有复位,其它复位都有,这是不是能确定主CPU损坏了。下一步怎么处理。请赐教。

网友:
换cpu管理芯片 电源

网友:
是不是ISL62771

网友:
今天,又发现此板的 [attachimg 7、8脚对地短路。会出现 不上电吗

网友:
USB和LAN供电的…………

网友:
这个与APU有直接关系?

网友:
USB_LAN与APU有直接关系?

网友:
USB供电对地了,当然会不上电啊.  看看接口是不是插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