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85不充电 插充电器无充电电流

楼主(2019-12-10):
  直接上过程:    用户拿来电已经用完,把电池激活充上电,开机正常,插充电器无电流反应。尾插已经被更换过,中间检测脚全部扯断,把线全部接好。
     插充电器在主板测试点上测量5V电压已经送达,判断为主板故障。

    通过点位图得知5V电压去向,下屏蔽罩。

        屏蔽罩下来,电子开关管位置已经糊了,问题很明显了。

  测量开关管外围电容,靠电源旁边的一颗短路,直接上松香,电击,开关管发热。

    拆掉短接,收工!!

                                                 发帖不易,谢谢捧场!!

网友A:
感谢分享,这种情况碰到的很少,一般就是尾插和充电IC修的比较多

网友B:
是不是 用大功率快充头引起的

网友C:
讲的很详细,感谢分享,祝楼主生意兴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种情况碰到的很少,一般就是尾插和充电IC修的比较多

嗯,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用大功率快充头引起的

有可能哦,看样子电流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讲的很详细,感谢分享,祝楼主生意兴隆

谢谢兄台支持!!!

网友D:
拆掉直接短接?耦合电容?滤波电容?

网友E:
为什么短接那两个脚呢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吗

网友F: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直接短接?耦合电容?滤波电容?

短接的电子开关管,不是电容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短接那两个脚呢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吗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很多脚相通的,你测量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清晰。学习了

谢谢支持。

网友:
讲的很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
为什么短接那两个脚呢

网友:
老板推荐一下。牛皮,

网友:
开关管和保护管经常坏

网友:
用的什么图纸

网友G:
请问楼主用的啥图纸啊

网友:
论坛里面免费试用的鑫制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用的啥图纸啊

论坛里面免费试用的鑫制造

网友H:
厉害了我的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了我的兄弟!

最基础的维修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