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问下各位大侠,这种程序该怎么刷啊!!!!!

楼主(2019-12-10):
康佳电视LED40IS97N通电5V12V24V电压正常,待机灯不变。客户机子之前返厂过,拆开发现这个程序芯片被拆来刷过。网上买了程序,但是不懂刷。有没有同行知道的告知下,谢谢了。

网友:
红圈处的芯片就是了

网友:
可能要用809H加座子可以刷

网友:
淘宝买个带程序的芯片吧

网友:
这封装怎么看着像闪存呀

网友:
809可以  先写boot U盘写固件

网友:
809H可以胜任,,,

网友:
液晶电视就是这种程序IC

网友:
以前 刷过一次 用的809h

网友:
rt809h,链接主板先清空,先写引导进去,最好写你的程序

网友:
只有809F的路过,只能看看不能刷,遇到过放弃了

网友:
这是三星的flash,不是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