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MG2580S一体打印机 打印有白条杠更换新墨盒还是一样

楼主(2019-12-10):
刚换新墨盒还是同样问题,卖墨盒的说换彩色墨盒试试   我打印纯黑色图片应该和彩色没关系吧。联系客服说清洗 打印头对齐都测试好几遍还是不行。有老师碰到过一样问题吗  我想知道是墨盒还是打印机有问题  确定后我就拆机看看

那个老师有这个佳能MG2580S的ROM 是能进维修模式的ROM   我这个不能进去 谢谢

网友A:
清干净字车那条线应该可以了

网友B:
打印机的头堵了,,,,,,,,,,

网友C:
大墨量冲洗,不行就换打印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清干净字车那条线应该可以了

子车是个什么 在哪里   我小白一个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的头堵了,,,,,,,,,,

墨盒换的新墨盒和旧墨盒一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墨量冲洗,不行就换打印头,

墨盒刚换的新墨盒和旧墨盒一样问题

网友:
你说明一下,这张纸的出纸方向,,,,

网友:
是这样出纸的吗。。。、

网友:
是这样出纸的吗

网友B:
如果我猜的出纸方向是对的,那把左侧那个光栅清洁一下,,,不要用酒精

网友:
对的  A4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猜的出纸方向是对的,那把左侧那个光栅清洁一下,,,不要用酒精

我看里边都是墨水  我等会找到ROM拆机清洗一下

网友:
那个老师有这个佳能MG2580S的ROM 是能进维修模式的ROM   我这个不能进去 谢谢

网友B:
进什么维修模式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进什么维修模式呀,,,

进维修模式才能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维修模式才能清零

不是清零,是清洁。。。。。是把它擦干净

网友:
左边那个盘!要拆机的!

网友:
你打印个打印头测试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你换的是墨水,不是喷头,换喷头,这个不便宜,要二三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子车是个什么 在哪里   我小白一个  谢谢

装墨盒字车,那条光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墨盒刚换的新墨盒和旧墨盒一样问题

跟你说打印头有问题了,先清洗打印头,不行就更换打印头

网友:
思路是这样的,首先先打印一下喷嘴的检测页看一下头有没有堵,其次根据你的现象出现白带有一定的规律问题应当出在走纸这块。重点检查光栅编码盘,估计上面有漏墨,清洁一下即可。还有这种机器的ROM有两个版本的,主板的版本号有D65和D89两者不能通用。这种机型是厂家出的一款一次性机器,没有清零软件,如果要清零的话请把主板对应两个数据都重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