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2015款飞行堡垒显卡驱动打不上花屏,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9-12-10):
这台主机从QQ群里收来的,1000左右收来的。我现在在学这个基础知识,但是现在遇到这问题改咋解决?
我赌是显卡问题
i5的处理器 2015款飞行堡垒Pro

网友A:
设备管理器,禁用独显看看。不花→ 干显卡显存,花屏→干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禁用独显看看。不花→ 干显卡显存,花屏→干CPU

问过客户了说之前在售后那边重装了一下系统,没有打独立显卡驱动是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禁用独显看看。不花→ 干显卡显存,花屏→干CPU

开始赌的是显卡问题,我准备收来以后自己找人帮忙干一下。

网友:
求求各位大佬了,给我支个招吧!

网友:
禁用独显试试,内存问题也会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禁用独显看看。不花→ 干显卡显存,花屏→干CPU

装显卡驱动才花屏,禁用独显没意义。直接干显存,不行再干显卡!~这种机器发热大的!~

网友:
花屏是cpu问题吧

网友B:
看已经解决了,如何修好的?

网友:
独显加焊一下看能行不,不过今天好明天可能就坏了,用BGA返修台加焊最好。

网友:
发热量大温度高散热又差的GPU有否脱焊?

网友:
不知道是显卡还是CPU问题,最好看一下EDP信号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估计CPU的可能性较大。
现在的N卡问题的真的好少

网友:
先排除显卡还是内存 如是显卡直接干显存,不行再干显卡!

网友:
双显卡的干独显肯定错了,百分之九十是CPU挂了,4代CPU以上的EDP信号从CPU出来

网友:
赌显卡不如赌CPU

网友:
CPU吧   加焊试下

网友:
显卡和CPU怀疑最大

网友(2020-03-02):
引用 网友B:
看已经解决了,如何修好的?

没收,把风险让给第二者

网友:
感觉是显存

网友:
先干显存吧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