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B191南桥附近掉了一个电阻

楼主(2019-12-10):
NM-B191南桥附近掉了一个电阻 不知道阻值多大的 有修到过此板的朋友麻烦给个帮助 箭头方向的电阻 补了一个不行移下了一点位置

网友A:
10K的3.3V上拉电阻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板板号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板板号是什么?

这个是板号NM-B191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K的3.3V上拉电阻

谢谢 我补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板号NM-B191

我只有桥附近的高清图,电阻阻值就不知道是多少。不知是否有用

网友:
找到了没有。只有桥附近的高清图

网友:
10K的我刚好有这个板子

网友:
搞好了吗 ???????????????????????

网友:
没图纸吗 找个图纸看看 咋回事

网友:
看这个没有图纸哟

网友:
我的主板这个地方就没电阻。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