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美能达7818打印不正常

楼主(2019-12-10):
有没有哪个大神遇到我这种问题?打印时经常左边正常,右边不正常。复印基本正常。

网友:
定影有问题,,,

网友A:
准确位置是定影陶瓷片或热敏电阻   可以像这个方向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确位置是定影陶瓷片或热敏电阻   可以像这个方向看下

这个不是HP机器,它是定影灯的 所以是上辊积碳,或下辊损坏

网友(2020-05-12):
我把纸横放再打印就正常了,谢谢大家。

网友B:
定影组件可能性大点,激光器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影组件可能性大点,激光器可能性不大

以前是把纸横着放的,打出来就这样,后来把纸坚着放,打印出来就正常了。

网友:
你把纸竖着放  定影上的问题也没解决啊  现在只是没用到出问题那边

网友:
没解决到根本问题。得返修吧

网友(2020-09-05):
打印的名片纸  选择厚纸

网友:
定影温度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