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r-5521

楼主(2019-12-10):
我也来混点积分用用
客户送来一台笔记本,戴尔15r-5521,说一年多没用了,开机一直响,上电开机一直 连续 一直滴滴报警,留电送客

接上稳压电源,开机电流上到0.97多,拔掉内存电流0.6多,明显滴滴两声,又一直持续报警,感觉内存过啦,于是直接拆机干显卡(一般戴尔连续报警都是显卡)
做完上电还是一样的现象,寻思寻思刷个BIOS试下吧,上淘宝花八元大洋买啦一个
刷完OK

下面是亮机BIos

网友:
第一次发这样的帖子,有点乱,大家见谅:

网友A:
貌似你修机的顺序都有点乱  别人都是先刷BIOS 再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你修机的顺序都有点乱  别人都是先刷BIOS 再干显卡

感觉过内存了、一般戴尔报警都是显卡问题多点、所以就先干显卡了、我是个菜鸟

网友B:
别人都是先刷BIOS 再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人都是先刷BIOS 再干显卡

不能每个都先刷吧,我感觉显卡好像没过、就先干了显卡

网友C:
也可以用简单的先用风枪吹一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用简单的先用风枪吹一下显卡。

嗯,下回碰见先吹下

网友D:
你这名字不去联盟,还有时间在这发帖

网友:
一般是先易后难!!

网友:
做反了,先砍完三斧再说

网友:
现在的机器显卡问题很少了

网友:
是不是响五声,换个主板电池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先刷bios,再干显卡

网友:
这个顺序是不是反了?

网友:
是的,这种情况肯定先软后硬,BGA焊接始终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风险。

网友E:
连续报警也要根据几声来判断故障

网友F:
一般戴尔连续报警都是显卡 这个习惯可不好,最好还是按几声报警查对应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名字不去联盟,还有时间在这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连续报警也要根据几声来判断故障

谢谢、下回先对比一下、这个的留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戴尔连续报警都是显卡 这个习惯可不好,最好还是按几声报警查对应的故障

嗯嗯,楼上的图片收藏了

网友:
刷bios呀。学习了

网友G:
风枪吹显卡,瞎搞过好几次,直接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风枪吹显卡,瞎搞过好几次,直接亮机

有的直接亮

网友:
都是先刷后加焊

网友(2020-03-03):
亲测楼主的BIOS好使,开始我的编程器不识别这个本子的bios芯片型号,无奈之下只能死马当活马医选了个容量一样的随便的型号干,干完之后好了,感谢楼主感谢迅维平台我又省了5元淘宝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