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S450变形金刚开机正常显示,进系统秒黑屏故障维修记

楼主(2019-12-10):
该显卡开机显示正常,不花屏只要不安装驱动倒是也可以正常显示,驱动安装好后进入桌面马上黑屏,不能安装驱动这种现象与BIOS,还有供电,然后就是GPU本身不良引起的,先用排除法,先检测4组供电是否正常:

1.VDDC_5V-5.3V 正常

2.NVVDD-1.16V 正常

3.FBVDDQ-1.7V 有点偏高,是否正常待定。

4.PEX_VDD-1.2V有点偏高

四组供电测试完毕有两组供电有点偏高,然后先修三组供电FBVDDQ,按供电时序第三组供电正常后第四组才会正常,因为第四组供电是由第三组供电提供,大部分情况是因为第三组电压偏高也会导致第四组供电电压偏高的,该组电压供电芯片是RT8108B,

先检测了供电都是正常的,FB电压反馈引脚6脚电压也偏高都1.0V了,正常是0.8V,

外围电阻没有发现问题直接换芯片,因为手头上没有一样的型号我这里用的UP6101BU8直接代换后电压低了点,但是6脚电压是正常了,电压是1.65V基本正常。

然后期待好结果上电测试故障依旧,看样子主要原因不是这个供电的原因了,然后检查GPU供电NVVDD供电难道说GPU供电出问题了可是之前测试过电压也正常不高也不低的,后来我仔细测试发现了端倪,我对比一下进桌面前后的电压值完全没有变化,不安装驱动的时候是没有变化始终就是1.1V左右,但是安装驱动后进入桌面后核心供电电压肯定是回增加1.1-1.2至于具体多少每个显卡厂商BIOS设置不一样,单绝对是不可能一样的,如果是跑3D程序电压回更高的,毕竟为了保持稳定的工作频率上升了电压也会适当的提升一点,这个电压值通过BIOS编辑软件可以看到。
然后这个显卡安装驱动后进入系统后直接掉电,
一开始我准备换核心供电芯片的,后来注意观察芯片旁边有两个电阻看上去应该是掉了,还有一个电阻也刮坏了,然后测试阻值本来是10K的电阻测试变成14K,经过查看资料检查找到问题所在了,该核心供电芯片是NCP5395T,

掉电阻的地方刚好是芯片2-3-4脚,该引脚是直接连接GPU芯片的核心供电电压设置VID并行信号引脚,主要是设置核心供电电压的,这里出问题就会引起核心电压设置异常,怪不得进入系统后没有电压输出,而且掉的两个电阻都是上拉电阻都是10K的

电阻都上好了,然后测试了进入桌面后的电压1.4V正常了上机故障总算解决了。

网友:
这显卡比较老了,楼主这个问题修得仔细。没点耐心的不好修的。心态很重要。

网友:
收藏学习一下,加不上驱动花屏问题显卡很多,一直都以为核心或显存虚焊,有一个380显卡也是同样的问题,加焊核心还好了

网友:
确实A卡花屏现象比较多,排除显存和GPU的问题那就是虚焊,但是也有显存和GPU本身性能不良通过加焊后可能解决问题但是用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同样的问题,这种也经常遇到,直接换掉基本上解决问题的。

网友:
问一下PEX_VDD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少见的故障,都被你解决了。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修显卡的时候用到了一个工具,有个红色USB线连接的,叫什么名字

网友(2020-01-09):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修显卡的时候用到了一个工具,有个红色USB线连接的,叫什么名字

PCIE  1x转接16x
【pci-e1X转16X延长线显卡延长转接线6PIN USB3.0PCI-E接口转接卡】https://m.tb.cn/h.VZ8tM4A?sm=19f591 點£擊☆鏈ㄣ接,再选择瀏覽→噐咑№亓;或復ず■淛这句话eJrt1cLssNy后打开淘灬寳

网友:
你怎么看出来芯片外围电阻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
思路很好经验丰富

网友(2020-0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