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750TI求助

楼主(2019-12-10):
如题 一块耕升的GTX750TI让我很困惑 显卡修的很少 求助下大师们 开机能检测到显卡 进系统就无法识别 娱乐大师和驱动精灵都没有找到显卡 更别提装驱动了 这是什么鬼?希望大师们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显存方面呢

    考虑GPU或其下线路

网友:
主板不支持? 显卡也有bios  不确定是不是

网友:
测量显卡金手指阻值有没有异常的,核心是否虚焊了

网友:
直接大刑伺候,

网友(2020-02-06):
显卡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