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华为 P30 Pro 手机的屏幕?

楼主(2019-12-10):
高端配 BOE屏,低端手机配三星屏,这样的策略说明了什么? 从真实的使用体验来说,P30 Pro 手机的屏幕到底如何?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华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

网友:
最近刚测完 P30 Pro 的屏幕,[1]但因为是单纯的评测所以没有对比,正好借着这个问题直接对比着来看 P30 Pro 的屏幕在当年旗舰里表现到底怎么样。
在最近的屏幕测试中,我们选出了五个最重要的指标来评价一块屏幕的好坏,分别是:
    色域覆盖色准亮度对比度频闪分辨率
所以这次的对比也就从这五个项目着手,作为对比的产品是 iPhone XS Max[2](代表顶级 OLED 屏幕), iPhone XR[3](代表之前分辨率争议很大的 LCD 屏幕), 以及 iPad Pro,[4](代表顶级的 LCD 屏幕)。
1/5 色域与色彩管理对比

首先,这几年旗舰机型的屏幕都是 P3 色域级别,iPhone 由于 iOS 的缘故拥有全局自动色彩管理的能力,可以正确的显示器 sRGB 和 P3 色域的内容,不需要手动切换,而 Android 目前还都只提供了手动切换显示模式的选项,所以在色彩管理上不具备可比性,iOS 在软件上是有先天优势的。
因此在色域对比环节我们只对比 sRGB 和 P3 两种色域的覆盖情况,因为 sRGB 代表了目前互联网内容的主流标准,P3 则是电影以及屏幕本身最大能覆盖的标准。这部分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的回答:sRGB 和 NTSC 色域的区别在哪里?
iPhone XS Max 合并色域覆盖
iPhone XS Max 的色域覆盖实测:
    99.95% sRGB99.30% P3
准就一个字,几乎是可以直接说它的表现完全和 sRGB 以及 P3 两个标准重合,不多不少刚刚好,既不会有色彩缺失(不够饱和),也不会有色彩溢出(不真实的过饱和),而且还能根据内容自动切换,完全不需要担心颜色被映射到不正确的空间。
iPhone XR 合并色域覆盖
iPhone XR 的色域覆盖实测:
    97.0% sRGB99.15% P3
XR 的表现和 XS Max 没什么区别,也能做到几乎和 sRGB 以及 P3 两个标准重合,不多不少刚刚好,既不会有色彩缺失(不够饱和),也不会有色彩溢出(不真实的过饱和),而且还能根据内容自动切换,完全不需要担心颜色被映射到不正确的空间。
P30 Pro 合并色域覆盖
这时候回头看 P30 Pro 在标准和鲜艳模式下分别实测:
    93.01% sRGB96.7% P3
首先在标准模式时 sRGB 覆盖上缺失就更大,主要是因为蓝色有一定偏移;而鲜艳模式下红色有一些不足,蓝色则超出了 P3 色域范围。简单来讲就是标准模式蓝色有点不够蓝,鲜艳模式红色有一点点不够红,蓝色有点过于蓝。
至于千元机,有的是无法正确覆盖 P3 色域(一般 90% 左右),有的是只能覆盖 sRGB, 所以色域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2/5 色准对比

在平均 ΔE 上,我们一般可以认为 :
    1.5 以内(有一些要求不那么高的是 2 以内)都是达到了校色标准,除非用仪器测试的话,都可以让人眼看不出色差3 以内则是人在不对比的情况下看不出区别4.5 左右则是对比之下就能看出区别6 以上则是较为明显的偏色
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在近几代 iPhone 旗舰里都可以达到平均 Δ1.5 以内,甚至有的时候还能达到 1 以内,整体表现非常好,其他使用顶级 OLED 屏幕的 Andorid 旗舰在标准模式下(或者叫其他名字,总之是倾向于真实色彩的模式)也可以达到这个水平。
P30 Pro 的标准模式就是这样,平均 ΔE 可以达到 1.43, 色准表现不错,但是在鲜艳模式下就还是国内安卓机一贯的讨喜风格,色彩并不追求真实,只想让人第一眼看上去就被吸引,所以鲜艳模式的平均 ΔE 就达到了 3.67, 如果和标准的屏幕对比就会发现区别了。
至于千元机,大部分的屏幕都会在平均 4~5 之间。
3/5 亮度 & 对比度

没有太多好说的,最大亮度一直是越亮越好,不过一般来说室内 100~200 cd/m 也就够用了,最大亮度主要是用来应付室外阳光直射的环境,大多数产品还是在 600 cd/m 级别,不过也有顶级旗舰可以左到 1000 cd/m 的,但是那样第一很伤 OLED, 第二无法持久,第三其实真需要那么高的亮度才能看清屏幕的话,环境光已经就非常亮了,也不建议在那种条件下长期看手机。
至于对比度,除了 iPhone XR 和 iPad Pro 还用的是 LCD 之外,OLED 对比度都可以近似于 ∞:1,所以  OLED 之间也没有太多可比性,顶级的 LCD 屏幕对比度都可以左到 1500:1 级别,XR 和 iPad Pro 也都是这个级别。
4/5 频闪

由于 OLED 的特性,所以注定了它离不开 PWM 调光控制亮度,这也是 LCD 的优势,在手机上我们很难看到 LCD 屏幕还有频闪,所以只对比 iPhone XS Max 和 P30 Pro,首先是模拟白天室内使用的 100 nit 亮度时频闪:
iPhone XS Max
iPhone XS Max 的屏幕在 92 cd/m 以下才会切换到 240Hz 频闪,所以在 100 cd/m 的亮度下频率为60Hz, 波动深度 13.0%, 闪烁指数为 0.017, 按照国标对于照明灯具的要求,是会对视力健康造成影响的
P30 Pro
P30 Pro 由于在亮度低于 99% 的时候就会启用明显的 PWM, 所以在 100 cd/m 的亮度下频率为 243.1Hz, 波动深度 92.3%, 闪烁指数达到了 0.399 按照国标对于照明灯具的要求,是有损视力健康的。
不过手机毕竟不会是照明光源,所以在 100 nit 亮度测试环节,模拟的也是有环境光的情况下使用手机,手机不是主光源,所以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照明光源频闪给人带来的影响。
接下来是最低亮度下的频闪:
iPhone XS Max
iPhone XS Max 最低亮度为 1.72 cd/m,此时已经是 240Hz 频闪,波动深度达到了 89.9%, 频闪指数升高到了 0.348, 正占空比为 2.7%, 这时按照国标对于照明灯具的要求,也进入了有损视力健康的区间。
iP30 Pro
P30 Pro 此时频率依然是 243.1Hz, 波动深度为 100%, 由于屏幕亮度已经低至 1.52 nit, 亮度波动绝对值反而低了一些,闪烁指数也就也变低到了 0.313.
由于最低亮度模拟的是夜间睡觉前没有环境光的场景,手机就成为了主光源,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尽量使用黑色背景来减小波动深度对视力的影响。
因此在这一项目的对比之中我们也会发现,P30 Pro 的频闪起止点还是要比 iPhone XS Max 高,但是在进入低亮度区间之后两者差距不大,所以实际情况下对我们眼睛影响区别到也没有那么大,因为 99% 亮度或者说 100 cd/m 亮度以上的时候,我们所处的环境光肯定也很亮,人眼整体接受到的明暗变化也就主要不取决于手机屏幕了。
5/5 分辨率对比

P30 Pro & iPhone XS Max
iPhone XS Max 的屏幕尺寸为 6.5 英寸,分辨率为 2668*1242, 若按标准 RGB 排列则像素密度为 456 ppi, 按 Pentile 排列折算则为 367 ppi, 超过了当年 326 ppi 的 Retina 标准。
iPhone XS Max 的子像素排列方式则是 RGB PenTile 排列,因子像素呈现钻石形,所以也被叫做钻石排列。PenTile 排列的绿色像素是完整的,而红蓝像素相比传统 RGB 排列各减少二分之一。
通过显微镜,我们可以发现 P30 Pro 采用的是 Triangular PenTile 排列,也被称为 RGB-Delta 排列,以及… 冬雨排列,特点就是绿色子像素被分割成两个小部分,来自京东方。
由于 P30 Pro 的屏幕尺寸达到了 6.47 英寸,而分辨率为 2340*1080, 若按标准 RGB 排列则像素密度为 399 ppi, 按 Pentile 排列折算则为 321 ppi, 所以最多的吐槽也就是大果粒,以及不如千元机屏幕等等。大有当年 iPhone XR 被黑成 720P 大果粒的架势。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请从上图的四个屏摄中找出屏幕 ppi 最高的那个。
我估计抛去蒙对的,只有 5% 的人能真正看出来哪个更加清楚一些,正确答案从左到右依次为 Reno 变焦版,iPhone XS Max, P30 Pro, iPhone XR.
找不出区别也没关系,我们上显微镜,顺序和刚刚那张图一样,在这样的放大倍率下能看出区别吗?估计看小图大家也还是看不出区别,也就右边因为是 LCD 排列明显不同所以比较显眼一些。
那我们再放大一些,可以清楚的看到字母 a 下边的形状是如何又每一个子像素显示出来的,放大到这个程度,能一眼看出区别了吗?
客观的来说,这块屏幕的分辨率肯定不如 1200P 或者 1440P 级别,但是它的等效 ppi 也处于 328 这个当年 iPhone 4 定义过的视网膜屏幕分界线上,所以不管是理论的结果,还是我实际观感,在正常的使用距离上都不存在所谓的大果粒现象,文字不会出现明显锯齿。

P30 Pro 屏幕部分和旗舰级的顶级屏幕差距在哪呢?

还是跟之前专栏文章的总结一样,主要是这五点:
    色域覆盖没有那么精确标准模式色准不错,鲜艳模式色准一般亮度差距有一点,但是不算大频闪起止点从 99% 就开始了分辨率贴近了看有差距,正常距离看不出来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总结 P30 Pro 的屏幕,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客观来讲屏幕达不到旗舰机应有的顶级水准,但是也绝不会像黑子嘴里的瞎眼屏不如千元机那么惨。
只要你不是一直与顶级的屏幕一同使用,并且每次都会贴近着看而不是在正常距离,我相信对于大多数人,P30 Pro 的屏幕虽然不够顶级,但是能够满足需求的。
P30 Pro 的主要卖点还是相机、续航、充电速度等等,这块屏幕和顶级有差距,但也不能因此否定这个产品的一切,因为反过来讲,难道其他相机不如 P30 Pro 的旗舰机相机就都是垃圾了吗。

网友:
今天和老婆一起去万达逛街,逛着逛着,到了一楼,就想去一楼看看华为新出的p30系列。进店就能看到一个桌子上p30的灯箱招牌,走了过去,30和pro都是黑色,但是对我而言,这颜色其实挺不错,握感来说其实pro的真心不错,很舒服。特地对比了一下旁边桌子的mate20pro,个人感觉p30pro的手感更好一点,也更修长一些。
我老婆也说30和30pro看上去都挺不错,就我个人而言,我用手机基本是30厘米以上的距离使用,而且我特地靠近了看屏幕,恕我直言,我的眼睛分辨不出来所谓的大果粒。况且lcd和oled我自己觉得好像没啥观感上的差别。我现在用的就是mate10pro,没有非lcd不用的想法。
怎么说呢,如果你上一部手机的屏幕素质远超这块屏幕,那你应该会觉得挺不适应,否则的话,这块屏幕并没有想象中得不堪。

网友:
华为P30 Pro采用的是LG和京东方(BOE)提供的屏幕,而P30则用的是三星提供的屏幕。
显然,P30 Pro的屏幕肯定是没有三星自家的S10+的屏幕好。从真实的使用体验来看,P30 Pro的屏幕的显示效果相对较差,与三星S10+在同样的亮度上,会出现斜纹,放大之后,颗粒感也比较严重,没有S10+的细腻感。
但是,其实,LG和京东方的屏幕在行业里也是数一数二的了,虽然还没有三星的好,但也一直在进步。
而华为P30 Pro本来也没有要主攻屏幕,而是秀拍照能力。华为P30 Pro选择了京东方而不是三星,也是多方面原因使然。
首先,三星不会把更好的屏幕提供给华为,毕竟现在华为与三星在全球手机市场上是直接的竞争对手。
其次,华为必须支持本土品牌来避免三星一家独大的局面,不然,万一哪一天被三星卡住脖子了咋办?而与京东方的合作,同时也是相互帮助的过程。你看,华为的折叠屏手机Mate X的屏幕也是由京东方提供的,相信两家以后肯定会有更多合作的空间。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华为在布局整个产业的供应链,而掌握供应链者,才能成为整个行业的主导者。这一点,看看三星强大的供应链整合能力就知道了。
既然华为的目标是要超过三星,那现在不采取行动,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网友:
P30PRO屏幕到底怎么样有待大家去实机看,网上说什么的都有。
不过我倒是看出来了,三星带了半天节奏,一群人研究来研究去,发现三星手机的优势就只剩下屏幕了。
你们可以因为屏幕去买三星和苹果,同样别人也能因为续航拍照颜值快充选择华为。
最后,京东方加油了,华为如此扶持,希望不要辜负。

网友:
我太难了,评论区好多人借P30屏幕说事,屏幕的好坏不能否定手机整体价值,就好像苹果祖传5w快充,你不能因为充电效率而否定苹果,说多了我又被迫参军,不说又觉得委屈,那请各位期待mate30吧
不请自来..
前两天刚刚入手P30Pro天空之境128的限量版,谈谈这几天使用的感觉

分割线在此
P30Pro作为华为19年的开年旗舰,肯定是有可取之处的,但是令大多数人诟病的在于其京东方供应的1080P的屏幕,而相对于紧随其后的一加7,3999的价格配上90Hz的三星amoled定制屏,P30Pro可以说是毫无优势,甚至被骂的很惨
分为一下几点
    1080P而不是2K
这个还得跟某友商的工程师的一条微博谈起,P30Pro在发售时,某友商工程师更了一条微博,其中指出旗舰机不应该都是2K屏吗,接着带动了一些不愿去实体店体验的键盘侠开喷
2. 屏幕有颗粒感,会屏闪
如图所示
除了这两点基本上没什么其他大事
这两天使用体验.. 让我想当暴躁老哥在线骂人
你们看视频不都是1080P的么?1080P招你惹你了?Pro屏幕实际上手体验根本不差,我家里人三部三丧,对比屏幕我也没看出来什么打差别,确定刷新率有微小的差别,但是这并不影响整体质量,喷子就不能自己跑跑腿,去实体店看看?况且2K屏更贵更耗电,装了2K屏,价格怕是奔6
敢问各位眼睛都是显微镜吗?还是说从小要做AR大师,还是VR战神?
从昨天我买到P30Pro时,就下载了补丁包,解决了屏闪和颗粒感
华为在下一步大棋,从被美国封锁当中,华为根本不带慌的,任总出来说两句话,屁大点事就没了,之所以用京东方,就是为了把核心掌握在国产手中,当初魅族和骁龙的事情就是很好的教训,更何况当初华为也吃过mate9被三丧屏幕掐脖的教训,甚至放在今天也不为过,苹果因为5g跟骁龙闹翻,分手费70亿美刀,最后还不是给被迫和解
所以京东方被扶持起来了,以后跟谁好?掐脖子的那天总会到来,就看谁被掐还能活下来

综上所述,从我作为消费者实际体验评价华为P30Pro的屏幕,至少作为旗舰机,它是合格的但是谈不上优秀,毕竟玩久了,眼睛会酸,但是三丧的屏幕对眼睛的触感会少很多
P30Pro作为华为19年上半年旗舰,用BOE的1080P,但是却是五千价位,显得菊厂很没诚意,评价p30Pro屏幕的好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验,对于黑子们而言就算用4K也堵不上他们的嘴,对于屏幕刚需用户而言,这块屏幕是不入流的,对于像我这种普通用户而言,既然都花了5888,我要的是天空之境的颜值和50倍偷窥(误,变焦),还有能一眼认出来是P30Pro的1加1独特的镜头,以此显得我的手机与其他手机的差别,街上大多数人第一眼认出P30Pro是精湛于它的颜值而不是屏幕的好坏,这就是普通用户的需求
一千人眼中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人眼中一千个1080P
从战略上看华为是在扶持京东方,以防备下一次更大规模的贸易封锁
所以麻烦喷子闭嘴,都是国产手机
我劝你善良

求求miboy和杠精别老来杠我,我年纪小经受不起,杠不了我的回答就杠我的表情包,我错了还不行吗

大家好,来晚了,三星note8的屏幕,刚刚给我弟砸了(心痛),三星note8的3KOLED屏,对比P30Pro,还真是有差距的,三星的屏幕是真的好,我哭了,屏幕的刷新率真的很顺畅,可能我拍的不是很顺,同是曲面屏,确实是有差距的,但是P30Pro也没有黑子们说的那么不堪入目

不好意思各位小可爱,因为忙着高中学习不能一一回复评论,望谅解
理智评论 ,大家都是小可爱,带节奏的就别来我这了,举报了,顺便给你上码,以示尊敬,敬告友商的粉丝,我按照题目需求根据实际体验和产业链角度来回答,您杠不了,黑不了

the end...

网友: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华为出手机后,人人都在找不足。
丧出手机后,人人都在找优点。
虽然京东方提供给P30pro的屏幕,并不算是最顶级的,但绝对也是业界数一数二的产品了。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带着“国产标签”和“华为供应商”就被一些人各种看不起。
我想起了当年华为硬着头皮用麒麟自己的处理器,也是被人诟病,为啥不用高通现成的芯片。
是呀,然后熬过去了,现在的华为麒麟也占据着高端芯片了一席之地!
如今的海思,已经是全球第六大芯片公司了。
接下来,京东方与华为还会有更多的合作,华为电视,折叠屏等产品的屏幕都是来自京东方的。
将来,京东方成了,他会和谁更亲?
支持供应链的快速成长,其实就是支持自己更加健康的发展。

网友:
三星:你说你手机做的比我好,那我们上台来比划比。什么叫安卓之光啊!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48074471      B站搬运了毛子UP主的评测,实打实地对比了俩台手机的性能,就算你不懂什么60帧不60帧,分辨率什么的,这俩台手机的差距已经无需多言。好比电脑用着垃圾处理器和显卡,你以为买个高清显示器就可以流畅跑3A大作了?其是P30P的性能模式,体验直接飙升,本来有些还犹豫,现在决定一定入手一台天空之境。如果你是真的想买手机,建议看完这个,想想你是买的账面数据,还是真正的画面体验。打嘴炮的地方,各路键盘侠能撕的热火朝天,一般像这种视频底下,水军都会选择性装死,继续换个地方拿着纸面数据,继续喷。
     很多人说P30只有拍照,那只是发布会只重点讲了拍照这个爆点。证明华为,已经把处理器性能当成了和续航、信号这些理所应当的强项,无需多言了。

网友:
旗舰机作为高价格,高溢价的产品,被高标准严要求也是无可厚非的。
用所谓的“看不出来,用不出来”来否定这个差距明显是片面的,同样的逻辑我同样可以套用在P30Pro的优势项目,例如相机,续航,快充上。
首先,P30Pro屏幕的问题不仅仅是分辨率。
根据Zealer对P30Pro的测试,华为P30Pro的BOE屏幕在亮度,色准上的表现均不尽人意。
对于旗舰机而言,标准模式平均色准ΔE达到2.7和3.2是非常差的成绩。基于自动色彩管理的iPhone手机的平均色准已经可以达到1.5以下,而大部分搭载了手动色彩管理模式的安卓旗舰/中端机的平均色准也可以达到2以下,包括华为Mate20Pro
至于600nit的激发亮度,这个成绩和小米/vivo搭载的“三星公模屏”成绩差不多,和iPhoneXS/S10系列依然有一定差距。
毫无疑问,对于旗舰机而言,P30Pro的屏幕明显是“不合格”的,因为它甚至不如P30上那块....

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的产品观,因此我提倡更加全面的去评价一款产品,从整体来看P30Pro依然是值得购买的一款旗舰产品。
5.6日更新
根据MDT和Soomal的测试数据,华为P30Pro在标准模式下的屏幕色准已经到了“相当不错”的水准,这对用户来说是一件好事。
HUAWEI 华为 P30 Pro智能手机屏幕测评报告

Navis Li:MDT 评测 — 华为 P30 Pro 屏幕素质报告

相关回答
三星 S10 和华为 P30Pro 哪一款更值得入手?

为什么华为 P30 Pro 手机用的是 BOE(京东方)的 OLED 屏幕而不是三星的屏?

网友: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实打实的说,令人失望。
我去线下店看过,p30pro的第一眼观感其实是非常好的,屏幕看起来也没有问题,很通透,我也看不出来大果粒,颜色也很不错。整体非常非常漂亮,曲面屏的感觉很美。
但是,我点亮p30的时候,两个手机都拿在手里,我发现p30pro是不如p30的感官好的。首先就是感觉颜色饱和度没有p30高,凑近了看(10厘米左右),也没有p30的屏幕精细。
另外,p30的手感是真的好,而且p30明明小一圈,但是感觉下巴更小(可能是因为p30的边框粗),p30真的感觉非常非常精致,相比较而言p30pro就没那么精致了。
于是,我又对比了一下mate20pro,发现mate20pro也更加精致些,至于屏幕我倒是觉得都差不多。
所以,不光是屏幕的问题,屏幕你要不是仔细对比,或者之前一直用2k屏,我觉得感觉上不会差别很大,问题是就怕对比啊。

站在华为的角度上讲,p30pro卖点足够了,长处也足够长了,这时候推一把京东方是正确的选择。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盛世之时才是改革的最佳时期。
小米当年全国第一的时候,就应该转线下了,应该改革流程了。因为遇到困境时,能生存下去就很不错了,更别提改革了。
p30pro的屏幕可能会劝退一些人,但是无关紧要,毕竟要着眼未来。这时候也不会流失多少人,看中其核心卖点的人还是会买单的。
但是这时候不想办法扶持起自己的供应商,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网友:
首先说明 我去实体店体验过P30系列

从上面那张照片可以看出我是用M20P拍的
我觉得 P30P屏幕没我的M20P好 ,承认事实不丢人 (ー_ー)!! 华为跟三星有差距吗?我觉得有比如屏幕外放音质。。但华为正在迎头赶上 谁能想到当年烂大街的品牌现在能正面肛三星了呢?
屏幕没三星好的手机千千万 但敢用自己品牌信誉给国产厂商做背书去培养的只有一个华为!

网友:
今天下午去优衣库买衣服,正好经过华为的体验店,把玩了一下华为的P30和P30Pro,体验了一把P30Pro的相机(相机真的牛逼,前置摄像头把我拍的跟个小白脸似的,旁边的一位女士惊讶的说这个前置摄像头怎么这么厉害;旁边的一对年轻夫妻的男士看重pro的摄像头),我觉得比我手中的XS还好用,我看不出来它的屏幕的好坏。
    像我用手机在乎手机的是系统的流畅以及打开cad图纸的速度,安卓的打开图纸的速度的确没有iPhone打开图纸的速度快(去年2018年的时候我在施工现场要打开一份比较大的CAD图,同事的新买的三星S8和一部旧的iPhone6用相同的软件打开,iPhone6打开图纸都已经能用了,三星S8屏幕还在转圈打开中,图纸缩放的过程中还不流畅。我不是黑三星,后来用其他安卓手机打开图纸操作也是如此,当然当时还没人买华为mate20,也没有实验)
    我生活中所见到的周围的人群买手机很少说去向知乎上各位一样去详细的比较这个屏幕到底是不是颗粒大还是小,他们更加看重的是手机的卖点,以及手机的价格;大家觉得国产机现在做的越来越好,但是如果我问我身边的人给他七千块钱选择一部手机,多数人会选择苹果。这几天逛知乎看到大家都在拿三星s10和华为30做比较,但是在日常我所认识的人,我所见到的人,用三星的人可以算百里挑一(我们一个项目部一两百人,有一个用三星的人,真的可谓是百里挑一)。
       你说三星的屏幕比华为30的屏幕好也罢,不好也罢,对于人民群众来说,老子就是觉得那个50倍的摄像头好用。
      对于我来说,我就喜欢iphone打开CAD图纸的速度贼快,你能奈我何?

网友:
你们真是够了,我说了三星屏不好了?我从头到尾表达的意思是两者差别不大,别被水军带节奏,自己去专卖店看看的中心思想,谢谢,别曲解我的意思。还有抹黑我是商家的,嗯,你有我订的早?

最近被带节奏最凶的就是这块所谓的1080p的大颗粒屏幕了吧,我今天特别去看了一下,的确,相对于p30来说,文字显示的确不够细腻,但是能看出大颗粒的,不是氪金眼就是近视眼吧,毕竟正常距离是完全没问题的。至于说屏幕发蓝发青发灰,看我这张图灰吗?

所以,到底怎么样,还得自己去店铺里看看咯。
对了,顺便对比了下s10+,最高亮度p30p更亮,而s10+发红,当然s10+的显示效果的确很细腻,这个没得说。不过请工读生和收钱kol来黑华为的屏幕,这种行为的确恶心,屏幕再好也抵不过人心的丑恶,所以我选p30p,觉得我夸大其词的,可以关注一段时间p30的相关消息就知道了。

4月2日晚更新………
我先上一张对比图

谁更亮?谁更白??这工读生吹的流明比有点笑人。
然后我更加好奇的拍了一组对比图,各位氪金眼来猜猜哪个是p30p哪个是s10+? 原图是我用单反拍的

我敢说,90的人分不出来区别,而且现场感受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工读生吹的屏幕有多好,说实话,除了看文字显示,真的几乎看不出来区别。哦,对了,三星的可视角度更好,其他基本看不出来区别。如果你分不出来,就放大图片看摩尔纹吧,有摩尔纹的就是p30p,当然第二张图呢,我两个都没拍出来摩尔纹,所以你能分辨吗?嘻嘻
然而摄像头的差别就真的太大了,今天去看了以后再次坚定了选择p30p是没错的 最后我上一个工读生所谓的频闪视频,大声的告诉我,三星有没有频闪啊?!
最后我觉得作为一个lcd党,只想说一句,oled都是辣鸡!

https://www.zhihu.com/video/1096485204277002240
最后更新,前面的盲测其实大部分人都是看摩尔纹判断的,而肉眼是看不到摩尔纹的,所以你们真的用色彩层次,饱和度分的出来吗?比如这张图,基本没人能分辨,因为两台机子都没拍出摩尔纹。
不得不承认三星的屏幕的确优秀,无论是分辨率,可视角度,文字显示,但是京东方也不差啊。这世界上并不是除了第一名,剩下的都是垃圾,至少在现场,播放图片的区别真的很小。

我个人更喜欢京东方的屏幕发色,因为更接近真实的颜色,三星由于过滤蓝光,所以屏幕发暖了,有得必有失吧。

最后是原图,可以对比下。

。。。。。。。。。。。。。。。。。。。
p30p ro已经收到,oled屏的效果真不如led,鲜艳模式太刺眼,标准模式饱和度又太低,用几天再来谈感想。
。。。。。。。。。。。。。。。。。。。
现在用的标准模式加冷色调,感觉还行,用了大颗粒几天了,感觉也还行,暗光下也没啥不舒服,木眼就是好啊,哈哈哈,不过这屏幕的可视角度不好,当然我并不是说这屏幕就牛逼,只能说将就,如果把三星的屏幕给华为,会做的更好。
测评就难得做了,新的ryyb没有完全调教顺畅,有些场景会翻车,但是的确细节是非常优秀的,加上tof镜头,简单物体还真的能做到几乎和单反一样的虚化能力。以后出门大部分时间,带个手机就okay了。
放几张图吧,天气不好也没出去拍什么夜景,就拍了拍娃,顺便拍点花花草草,有几张有明显色彩倾向的就是调过色的,其他都是原图直出。p30p的ai可比原来我的mate10智能多了。

最后发一个翻车现场,p30p和iPhone6p,这颜色都偏到姥姥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