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75d3主板掉电重启

楼主(2019-12-10):
这主板拿来有10多天了,一直修啊修,Bios刷了10多次,都不见正常,又换了io 芯片,该搞的都搞了,该量的都量了,今天又拿出来维修,把三极管又查一遍,无意查出2个管子有问题,一换就正常了。

网友:
不稳定的故障,确实得多花点时间测试。比较麻烦,楼主有够耐心的。

网友:
  本来想给你加分  但你又  没具体 描述 是哪两个 三极管 坏或者是 什么信号   ,所以不加了

网友:
掉电重启一般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