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为什么固态硬盘怕异常断电

楼主(2019-12-10):
我偶遇一文章不错,特发来大家探讨一下。以下是内容:

关于异常断电,对电脑什么部件损伤最大!

结果可能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现代电脑最脆弱的部件是固态硬盘,可能也是因为固态硬盘在所有部件里面是最新出现的东西,成熟度相对较低。

异常断电可能会导致固态硬盘出现掉盘的情况,也就是在BIOS和系统中无法识别固态硬盘的情况,直白一点就是好像固态硬盘没了,坏了的感觉。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简要说一下原理。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叫做FTL的东西,是英文Flash Translation Layer的首字母缩写,翻译成中文叫做闪存转换层,它的工作是负责逻辑地址空间到物理地址空间的映射,这个说法太专业,用我们日常的说法,有一点像拿一个本子记录某个东西存放在仓库某个地方的感觉。

异常断电就好像是做这个记录的人pa的被人打了一枪,如果这个人一枪毙命,那自然就无法记录了,如果这个人还有喘息的机会,那就记多少算多少。

固态硬盘在设计的时候,当然是会考虑到这种情况的,它的解决方案就是电容。

固态硬盘的电容

上图六个黄色元件,就是电容,用来防止突然断电后缓存芯片中的数据丢失。在突然断电的时候,利用电容的余电来完成相关的记录保存。

虽然有这样的措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固态硬盘都有很大的电容,而且也不能保证电容的电量就一定能完成所有数据的保存工作,因此还是存在前面说的掉盘的可能性。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内容,掉盘了如何处理的问题!

“30分钟大法”登场!

所谓的30分钟大法,就是戒骄戒躁,耐心等待。

在固态硬盘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件,叫做“主控”,算是固态硬盘的大脑,当出现异常断电后,如果有异常,主控会重建FTL表,但是这个重建需要时间,灾后重建都需要时间的嘛,通常主控在发现错误后开始重建,直到成功重建,主控重建过程中不会响应外部命令,这就是为什么忽然断电后,有些SSD会很长时间没有响应,像掉盘一样了!

主控在“疗伤”,不要再打扰它

正确的做法是:

发现掉盘之后,不要立即重启,不要立即重启,不要立即重启,啥也不干,等待30分钟,给主控充分的时间自行修复FTL,30分钟后,再关机,开机,然后看看硬盘是否能识别回来。

有人要问了,如果30分钟后,还是无法识别怎么办?

答案是:凉了,返厂维修!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

     谢谢楼主用心了 固态硬盘方面的知识

网友:
固态硬盘说明书就是这样写的。

网友(2020-02-04):
不错,很实用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还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