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预热台修手机主板多少度适宜

楼主(2019-12-10):
多少度适宜呢?还有每次调到温度后,不用的话直接关机,还是调回到50度等待冷却关机呢

网友A:
都是随用随关,又不是热风枪,带风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随用随关,又不是热风枪,带风机的

好的谢谢,对了 稳定的话下加热多少适宜呢

网友:
我的是自己做的150度左右到200度

网友:
不用时,就直接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