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3VD 不认独显

楼主(2019-12-10):
本人新手  请教各位老师
设备管理器找不到   独显   进系统风扇狂转   bios里边也认不到    测量显卡外围电感    三个主供电  还有一路单独的   均是0.8左右电压  显存供电  1.3左右没有图纸  点位图看的有点懵   风扇旁边那个应该是集显供电  但是测量一点电压没有   bios刷过  没用     感觉显卡供电是不是不够高  但是集显能正常使用   测量怎么没有电压  搞不明白  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你把主板另一面看看可能会发现问题。

网友:
显卡虚焊了吧,做下BGA吧

网友A:
这个机器的BIOS不对也会导致不认独显 可以尝试刷个试试 期待下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BIOS不对也会导致不认独显 可以尝试刷个试试 期待下文

已经刷过  没用  不是bios问题

网友:
确定刷的BIOS是好的吗

网友:
BIOS 刷一下

网友B:
多刷几个,不能一下就判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刷几个,不能一下就判定了啊

我刷了好几个    论坛下载 官网下载  淘宝购买  都不行   主板显卡供电好像被拉低了   估计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DOS下测一个,

网友:
不认独显   供电时钟复位 CPU到显卡之间的通讯 显卡本身 几乎就这几个问题

网友:
曾经遇到过不认独显,是BIOS问题,显卡供电0.8V多是正常的

网友:
PCIE总线量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