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电脑配置入门指南:AMD

楼主(2019-12-10):
很多人用数千元配出一台垃圾,真的非常无语。

    比如带vega11的集显,性能已经跟1030差不多,加1030的显卡费钱还耗电!比如一流的显卡,却用显示器60hz,150FPS需要144hz电竞屏才能起作用!不然白瞎比如400w的电源,却配了各种耗电大件,根本带不动比如固态硬盘不懂PCIE M.2和Sata3的速度区别,同样价格还在买Sata3?还有,内存双通道、主板各种坑,确定没有多花钱,没有起作用?

先说两点原则。
原则一:不要盲目追求发烧配置发烧是要烧钱的,比如把显卡预算从1500提高到6000,并不能带来4倍的性能提升,CPU也是。好比一个学生考70容易,但是把成绩从90提高到100,就要加大投入了。而一台电脑的使用寿命可能高达十年(硬件质量有关),但是大部分的游戏和软件升级,可能在5-6年就得换了。再发烧的配置,也会过时,而电脑这玩意跟车一样,二手是极其不值钱的。
原则二:不要买小牌零配件买东西考虑性价比是当然的,但是要考虑通用性和耐久性,除去CPU之外,同样的主板,大牌800,小牌600,虽然价差200,但是小牌主板的寿命可能2年就挂了,修还不好修;另外一个质量不稳定的是电源,小作坊出的电源50元,卖100,而同级别的大牌可能200甚至更多,但是这个却影响着整套系统的电压稳定性和其他配件寿命。这些核心部件,必须是主流品牌。
买电脑花多少钱合适?

我认为当前的物价水平上,3K-5K这范围,已经可以配置出极其性价比的高性能电脑,发烧级别的电脑可以到达8000以上,而这多出的几千元可以买个很好的显示器或者一套很好的音箱耳放设备。超过5000之后,性价比开始下降明显。
电脑需求很繁杂,有专门要上网,有的用来P图,也有用来剪切视频的和有的专门用来打游戏,甚至还有专门用来挂机搬砖的……需求太多,这篇我根据大伙的需求和各路已装机大侠的反馈,做一些产品整理罗列,本篇的目录如下,你们可以直接跳到对应位置:
1. 2019年电脑配件行情概况
2. 最佳性价比主机
3. 最低成本好用主机
4. 暴力性能组合主机
5. 垃圾佬的多开配置主机
6. 装机启示录
2019年的电脑配件行情概况

今年的电脑配件市场在618这个档口非常尴尬,刚好碰上CPU和显卡集中换代,很多没有上车的朋友,可能在问,要不要等车开来?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你手上的电脑已经影响你干活的效率,先换小车,等新品完全上市之后促销再换,如果经济有限的话,现在这个换代阶段刚好可以捡漏。
关于最新的配置清单在此(包含官方旗舰店整理):
1. CPU

如何选择CPU阵营?看一下《CPU性能天梯图》,可以了解下CPU的大概位置。
2019年,CPU现在没有什么悬念,AMD的3000系列第一次全面从性能和价格上全面碾压Intel,无论是价格还是性能上,直接推荐AMD,如果执意要intel的,可以自己搜下。

由于天梯图还没有标志(偏向于多核应用,不能很好展示CPU的真正性能),所以用性能分数可能更加直观(CPU性能参数可以搜索下相关排名)。
我根据市面上的产品反馈整理的图表:
2600、2600X对标的是9600K,在目前的市场套餐(含常用一线主板)比上,大概只有9600K套装49%~66%的价格,但是在未来3600X发布后,价格可能不是真的香,反而是现在的锐龙二代才是真的便宜,这个位置3000系列没有降价的话,我认为跟intel持平,并不能真正展示其性价比。
通过上面的表估算,3000系列在没有降价之前可能最具备性价比的是3800X、3900X和单独发布的3950X这三个,尤其是3950X这个CPU,在GeeBench 4.3数据库中已经有了3950X的成绩,单核5868,多核61072。而i9-9980XE(18核36线程)单核5395、多核46618……也就是说,AMD不仅完成双杀,多核更是领先31%之多,而i9-9980XE海外价格要2000美元,国行现售1.7万元。
3950的发布价格是5999,配备X570这个才是最具备性价比的存在。相信2019年的双十一,3950X+X570的价格可能在7549(5999+1550)或者更低,9980XE套装不会低于15000(目前套装普遍18999),所以AMD 3950X真香……如果不上这个配置,目前中低端的话还是2000系列更划算。
另外,垃圾佬使用的至强CPU,一般会选择2011针的至强2630~2680,便宜又大串。
2. 电脑主板

主板整体的幅度没有太大变化,价格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比如AMD平台的专用B450主板来回就百来块钱,这类主板前面说了,会支持AMD的3000系列,而且不影响性能,当然未来会有B550什么的,这主板可能会降个百八来块钱,但是对于买家来说这点差距意义不大。目前很多电脑配件商都会主板和CPU一起搭售,也就是说,你买CPU的时候,主板也齐了。
目前主流AMD AM4接口的主板主要有A320\B350\B450\X370\X470几个,加上部分M结尾的小板,成本最低的当然是A320系列,这个系列一般是跟AMD2200G/2400G搭配,最佳价格很低,可在在300以内,缺点是未来也只能支持核心的新系列CPU,B450/X470跨代支持,所以是优先选择。
所以整体看,B450的话算是目前比较稳定的选择,看某厂家的参考:
现在买X370/470意义也不太大,供电多,但是用不上啊……有人肯定还会说X570主板可牛逼了,是的很牛逼,供电一流,支持PCIE4.0,支持A/N双显卡,但是价格1800以上,你买来不玩超频,也不装双显卡,意义何在?况且目前你也买不到3000CPU,2000系列又不支持,发挥不了功效。
目前2600+B450套装只要1100,2700套装也就1800左右,有自带风扇。
垃圾佬用的主板一般山寨公司华南出品的X79主板。
3. 内存

内存今年是降价最多的,当然,价格只是回到2016年的水平,目前DDR4常用的2666hz 8G内存条只要200多点,而相对高端的3200hz 8G价格也就300多,而垃圾佬津津乐道的三星原厂ECC内存条更是白菜价,16G、32G 1666拆机(二手)内存条分别只要115、270元!!不过ECC内存条只支持服务器级别的主板比如X79之类的要配合至强CPU使用,在垃圾佬配置中会提到。
目前标配内存会是8G*2双通道,不过明年后年应该是32G内存组合了,再加2条妥妥。未来DDR5内存也会上市,但整体而言,内存对机器的性能并不会有过高的影响。新出的内存价格也会贵的飞起。一些视频编辑的,就特别吃内存,这点要注意了。
内存的颗粒厂商主要是三星镁光海力士三家,牌子(金士顿、芝奇、海盗船什么的)反正搜索下,市场销量大的都行。
4. 固态硬盘

目前固态硬盘已经全面取代机械硬盘, 随着NAND闪存价格的不断下降,现在SSD的价格已经便宜到白菜价,今年固态硬盘也大幅度下调,比如intel的760P M.2系列,256G的价格只要299元,1T只要1000元跟数年前机械硬盘一个价格。唯一让我意外的是因特尔的545S系列固态硬盘竟然一分钱没有降。
此外,机械硬盘基本1T价格都在270~300之间,买的人越来越少了,也就做一些大文件存储使用。目前小容量的建议英特尔760P系列(五年质保),大容量可用三星970 EVO系列,1T现在价格只要200美金(约为人民币1350)。

5. 显卡

今年显卡价格在大量矿卡的冲击下,价格普遍下滑,老黄家的1000系列也升级到1600系列,而AMD的扛把子蓝宝石RX580 8G价格更是一路干到1000之内,在中高端市场最近又发布采用RDNA架构显卡5700系列,使用DD6显存,支持PCIE4.0,性能在老黄家RTX2060、2070之间:
而老黄家也将发布下一个RTX新系列:
不过对于大部分玩家而言,目前装机的两个主力显卡分别是RX580(8G)、GTX1660(6G),钱多点追求发烧直接上2070、2080,不然就等更强的系列。
市场常见的显卡目前的成绩如下,看不清楚可以到这里,显卡品牌GTX主要推荐V星、华硕,RX显卡推荐蓝宝石。
6. 机箱电源

机箱这个没有什么好说,主要是散热方便,剩下看眼缘,一般机箱200内完全够用,80块钱也没有问题,如果不带电源,超过300除了定制的,都是在交智商税。亚克力面板的主要是为了光污染爱好患者准备的,特别注意的是垃圾佬的至强+2011主板使用的机箱有点不同,需要单独用E-ATX机箱,不然放不下。
当然,机箱也不要选择风道设计太垃圾的,不然热量散不出去,产生共振,噪音会很大。一般来说光污染可以选择鑫谷LUX,低调的就选爱国者A20,先马平头哥M1什么的也行(记得配M的主板),其他的还有什么玩家游戏帝国,高端点可以选银欣,海盗船、骨伽什么的,但不建议花太多钱,基本你用电脑的时候只会看显示器,不会看机箱。
下来是电源了,电源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稳定,功率够。
1. 稳定
电源对一台电脑的稳定性,寿命,安全性等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不稳定的电源容易电容爆浆,导致硬盘挂掉,所以主要考虑牌子, 一线品牌的电源,绝对不能因为便宜选择山寨牌子。
2. 功率足够
如果是使用集显或者AMD2400G的核显这些没有独立显卡的话,300W是够的,但是如果哪天心血来潮想加个显卡,就有点扛不住。显卡毕竟也是用电大户,如果功率不够,或者经常满载,整个电源会烫的可以烤红薯,通常电源要满足极限功耗需求,但是不能长期满载工作(超频最容易炸电容)。
CPU功耗65~105w,给一些参考
尽管使用TDP热功耗设计并不严谨,但是能量转化算,没有问题:
显卡功耗参考:
按照50%电源冗余计算(较为安静的扇),电源需求如下:

    GTX1660:额定400W RTX2070:额定500W RTX2080 Ti:额定600W

7. 键盘鼠标

这个方案太多了,无线比较好使,薄膜和机械看资金能力,如果喜欢咔咔咔的声音,直接上青轴机械,价格100左右就行,土豪可以选择cherry茶轴,软硬适中。特别说一声,有一些薄膜键盘,也有机械键盘的手感,敲起来不费力,有线30元左右,无线50元左右,除了键盘字母容易按没之外,很高性价比,随用随换新的。有一篇专门写的:《 作为生产力工具:怎么选择键盘和鼠标?》
8. 显示器

显示器这玩意儿实际上是最直观的产品,只要开电脑都要看,比鼠标键盘使用率还要高。目前显示器的尺寸、分辨率、刷新频率为主要卖点,各种什么蓝光,不闪,曲面听商家吹就行。特别注意,如果长期使用的是1920*1080高清分辨率,最好的尺寸是24,不是27,过去大部分低端显示的刷新频率一般是60hz较多,现在电竞144hz的价格也下来了,未来应该是27寸,2K分辨率/144hz,如果是4K的话,显卡打游戏的时候可能带不动。另外一个是显示器是否支持显卡的G-SYNC或者AMD的FREE-SYN。 牌子考虑HKC,AOC,三星都成,看钱。
9. 耳放音箱

这个没有什么介绍的,都能用。有钱就买贵的,没钱就随便。硕美科,雷柏这类都便宜。
但是最好可以选2.4G的无线耳机,可以减少束缚,100~300都有。
配置中如果有价格链接的全部是天猫或京东,没有个人店,因为618大部分情况都是商家在弄,运费退款保障上也好些。
耳机和音箱一般都有吧,就不单独推荐了。这个版本配完总价3500,如果要偷工减料一些,把主板换差点可以剩下200,再把显卡换烂一点,比如560这样的直接便宜600,主板换A320直接到达2410元价位,内存再减掉一条只要2200。
实在不想折腾的可以直接上宁美国度或者攀升旗舰店买组装好。
这些成品机器除了主板和内存外,还有显卡有点区别外,其他的配置有一定程度的缩水(特别是主板型号和固态硬盘的规格),看评论里面大家好像比较排斥整机,我个人认为对于连系统不会装的小伙伴,选这些整机也没毛病。

懂得大概,那电脑怎么配?

以下的配置比较老了,前面有个最值得买的榜单手机
最佳性价比主机:3521元(含显示器4420)

这个系列主要用来打游戏和剪切视频用的,而且CPU后续可以换3000系列。性价比意味着耐用性和可靠性,还有性能都比较中级以上水平,相当于目前汽车市场卡罗拉的位置。

    CPU:AMD R5 2600 (在套装里面买更划算)CPU分数13526主板:V星B450迫击炮 (618配CPU只要1379送鼠标键盘)内存:芝奇内存2666/8G*2 (618只要199/条)显卡:蓝宝石 RX580 8G (618只要1099送120点战网点卡)硬盘:intel 760P 固态256G(618只要268送散热片)机箱:侧透可横放长城Y05机箱(618领券只要139)电源:航嘉WD500K额定(领券后238)显示器:HKC 144hz(618活动价899)无线键鼠:无线键鼠套装(买主板有送,可以不买,618很便宜31.8)
综合跑分如下(参考):

最低成本好用主机 1300元搞定(含显示器1700)

什么叫最低成本好用主机?
价格要低,还要好用,好用当然不是用来开高特效玩游戏,适合办公图片处理。

    CPU:AMD R3 2200G (集成显卡VEGA8相当于1030级别) CPU分数8106主板:V星A320-M PRO (618买到839含CPU2200G,销量最大的和瑟849)内存:芝奇内存2666/8G*1 (618只要199/条)显卡:有集显了 (其实有点接近1030水平,不要再买了)硬盘:闪迪120G固态(618只要99元)机箱:积至机箱 (59元白菜价,也有49的,自己找找)电源:先马领航300w(89元白菜价)显示器:普思特24寸(398白菜)鼠标键盘:方圆无线(618很便宜31.8)
这个机器下来1317元,含显示器全部1715搞定,兼顾了性能又非常白菜。硬盘120G有点小,但是装系统还能剩下不少,实在不够随便买个机械硬盘,或者直接+150升级成intel545s 256G(259元),综合跑分如下,我觉得很OJBK!
不会装系统的直接上8g版本:宁美国度1699版本,这个集成显卡在LOL中低特效还不错,但建议内存还是的8G合适,不然加载巨慢。

暴力性能组合主机

这个主机其实不好写,因为性能发展永无止境啊老铁!!!不过在2700X时代,这个还能一战!主要用于发烧友对游戏的极致体验需求,偶尔还超频什么的!目前AMD2700X+B450(或者超频就上X470)性能已经跟9700K接近,超频之后可以摸到9900K的屁股,X470一流主板供电都很强,但不超频的话对CPU整体性能没有太多影响,可以选择V星B450迫击炮或者暗黑系列。剩下的钱,把机械键盘+鼠标换好的,然后加个好耳机。

    CPU:2700X (17276分,可以考虑换最热门的2990WX+专业主板,或者等3950X)水冷:酷冷至尊冰神240水冷散热器(选双风扇399才行),不超频可以不买主板:V星X470 gaming pro(含CPU套装2999-20元)也可以配V星B450 MOTAR(2799-20)内存:海盗16G*2条 3200hz (618只要459/条)显卡:技嘉RTX2080 Gaming OC 8G(旗舰店#5599)硬盘:Intel 760P 1T固态(618只要1099元)/三星970P 也很便宜机箱:COOLMAN玩嘉金刚台式电脑机箱(359元)电源:电源:酷冷450W #469或者长城650W #429(钱多#599振华GX650)显示器:HKC G32pro 32英寸144hz显示器2k(618促销1999-30)鼠标键盘:樱桃官方机械MX1.0 红轴送键盘托(869元)+罗技G502(618-299元)电竞耳机:Audio Technica/铁三角 ATH-PG1 (949元)或罗技G933游戏无线耳机7.1(799元)
以上这些配置,其实最贵的不是主机本身,而是为了享受而购买的周边配件,比如机械键盘这类,整个系列对于不差钱的土豪来说,很轻松,只算主机的话是11552,整体算下来只要1.5万左右,如果不着急上,还可以再等等,把CPU直接上到3950X,这样最终的成本不会超过2W,而且3950比目前的2700x贵不到3000元。
最新锐龙3代可以看文章最后面。

垃圾佬的多开配置主机(8核16线程+64G内存)

垃圾佬是图吧对于淘宝捡二手配件攒机的网友戏称,虽然说是二手,一般也仅仅限于CPU+内存,其他的配件产品基本还是新的。对于垃圾佬来说,可以用很低的价格配置出一台性能非常强劲的电脑,除了显卡之外,通过双路CPU可以轻松碾压主流配置,而便宜又大串的内存简直不要钱,对于进行游戏搬砖,大量开程序的玩家来说,垃圾组合才是最高性价比。因为是二手的所以不在天猫店中找了。

    CPU:至强2650 V2(460元 性能13104分)或者2630V2(160元 10385分)散热:积至水冷散热(139元)或者直接玄冰400主板:华南X79 ZD3(支持64G内存版本448元)内存:三星ECC 1600hz 32G*2 (32G 290元/条*2)显卡:AMD RX 580 4G(468元)硬盘:intel 760P 固态256G(618只要268送散热片)机箱:E-ATX机箱(专门用于大型主板 69.9元)电源:鑫谷G900G 800W(二手99元 1600W 110元)显示器:普思特24寸(398白菜,二手的也有,但是价格没有多大优势)无线键鼠:无线键鼠套装(都市方圆618很便宜31.8)
以上基本就齐活了,整个配下来2973,不含显示器的话2575,而且CPU如果换成2530 v2可以剩下300,内存降到16G的话只要115单条*2,被原来降低350元,这样一来主板就不用考虑支持到64G,直接换更低的版本X79,298元,又剩下150元,这样一来,整个配置价格可以接近1775元。
CPU在2650v2这个地方大概和锐龙2600相近,而2630 v2比锐龙2200G/2400G强(8160分、9290分),整体而言性价比还可以,毕竟多了块独立显卡,实际上成本跟上面那款低价版本差不多,但是因为内存够大,所以在多开能力要强得多,一般非职业多开的,不建议配。

装机启示录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电脑可能是一个消遣工具,游戏工具,或者是赚钱工具,每个人的需求不同,但大部分人都会采取中庸的装机态度,不贵,可以玩玩游戏,配置也不过时,而对于发烧友和土豪来说,要的就是极致性能,什么东西强就买什么的。这玩意过时很快,高端产品跳水更加厉害。
现在虽然是AMD 2000系列清库存的时候,但是性价比还是非常高,几乎现在配的硬件除了CPU之外,全部都可以在未来3000系列使用(2000系列集显的主板延续支持,可继续换集显3000系列)。
对于用户来说,没必要考虑太多的性能,通常主流CPU都够用,而电脑显示器,音箱,键盘鼠标才是最常接触的电脑配置,反而不要太吝啬去购买,在未来AMD发布3000系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能3200G、3400G可能更合适。而3600性能可能超过当前2700,而且有超大35M缓存支持,有更快的指令群响应速度,想不火都难。我到时候再更新一波。

如果你们咨询电脑配置相关问题,列好使用需求和预算,直接跟我发私信就行,免费。
实在想感谢就点赞简单打赏一下,多少无所谓的。
2019年最值得买的电脑配件推荐榜单(实际上一直在更新,价格可能有变化),内部有官方天猫和京东旗舰店铺整理,但价格不一定都有效,价格变化太快了。
笔记本电脑看这篇扫盲:
感谢点赞收藏!!!

网友:
楼主太棒了,受益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