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下的真相,技嘉H61主板掉电维修

楼主(2019-12-10):
主板型号: GA-H61M-D1 REV:1.0故障现象:触发掉电,可再次触发;无CPU供电
维修过程:
先来张主板全图

说点题外话,感觉现在发帖的人越来越少了;不知道是不是台板都不修了,还是懒的发帖了

想起了那句经典现在是会的不说,不会的杀鸡酒说!

进入正题,接修一块技嘉主板上电转转停停,对于这种问题平时修的也不少了。INT平台在进入单桥之后都是各种掉电:供电不正常 掉电,没复位  掉电, 信号不正常 掉电 ,不跑码 掉电  ,POST不正常 掉电 ,用用着掉电。总而言之------一言不合就掉电、掉电、掉电、掉电>>>>>>>>>>>>>>>>>>>>>>>>(此处无限循环)
慢慢的也习惯了修各种掉电,对于复位之前的掉电相对来说还是很好修的。
接下来看一下我手上的这块主板,故障是触发掉电 可再次触发,实测无CPU供电
可再次触发这种情况一般可以排除是短路引起的,技嘉主板修这种问题我喜欢用镊子大法  将ATX PG拉低
先测CPU供电之前的几个电压和信号 :根据H61时序 内存—桥——VCCPLL------VTT --------VCCSA --
第一个供电内存1.5V 一般在内存插槽旁边的电感上测 1.5V 正常

第二个供电 桥 1.05V  在桥旁边的MOS测  1.05V 正常
第三个供电 锁相环供电 VCCPLL 1.8V  一般在桥和CPU插座之间的MOS管之间测 1.84V正常 第四个供电 总线供电 1.05V 在桥和CPU插座之间的MOS管之间测 1.05V 正常

第五个供电 系统管家  VCCSA 0.94V  一般在耳机插座和CPU插座之间的MOS管测  0.94V也正常

供电戳完,接下来就不得不放大招了----------------------祭出在实地COPY的6 7系列PG 复位框图 按时序慢慢修

如上图 PCH在供电正常后要收到2个PG  技嘉的一般叫PWROK1  拔掉镊子实测 瞬间也有电压

顺便谈一下技嘉的PWROK1 这个信号 如下参考8728  IO在供电正常 收到SLP_S3 ATXPG 检测到 12 V  5V  3.3V 正常后延时发出
接着在PCIE 插槽上的A13  A14 上测时钟信号  上电瞬间看万用表闪了一下这个应该算是有时钟了

打开图纸测VRM 的供电开启都正常,信心满满的 先换个电源管理芯片 ,CPU供电还是不出来,不服 ,再换一个是一样

冷静下来,想想 技嘉的这块主板成色还可以,平时修技嘉的CPU供电 还真没发现有多少妖孽,打开示波器 又测了一遍供电 终于发现了问题 总线供电不稳定

技嘉的分压电阻坏的比较多 向前一步测 发现是因为比较器5脚的参考电压不稳定引起的

更换分压电阻后修复,顺便说一下技嘉的各种精密电阻 不太好找 我都是直接在TB上买的非常方便

最后来张亮机照 ,修好之后;进BIOS检查一下检测电压对不对免得返修

不知不觉已经23点13了,发帖太浪费时间了;睡觉
顺便求加分!!!

 会员40797300鑫豆2025-12-6 08:47
 会员1184983300鑫豆2024-12-9 11:49
 会员1151308300鑫豆2024-12-5 00:11
 会员150551300鑫豆2024-6-19 14:42
 会员471577300鑫豆2024-6-11 08:49

网友:
还是由于供电导致掉电重启,你这块主板,是不是刷了一次Bios?看到只有主BIOS。

网友:
楼主厉害了,示波器都用上了,学习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技嘉的掉电确实修得头痛,都是小芝麻坏的多

网友:
手里有个20m的示波器一直觉得不好用,也就闲置了。

网友:
故障被楼主秒了,帖子内容生动丰富666666

网友:
教学贴,崇拜

网友A:
我业余玩一下主板,有一张技嘉B85的不定时掉电,不会修,50包邮出了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是CRT还是液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业余玩一下主板,有一张技嘉B85的不定时掉电,不会修,50包邮出了

发我,我收了

网友:
没示波器还真不好修电压不稳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业余玩一下主板,有一张技嘉B85的不定时掉电,不会修,50包邮出了

发我吧

网友B:
厉害了,大师傅,终于勤快一把写帖子了

网友C:
换我就可能修不好了,如果跳变不是很明显的话,没那么多时间,也不能秒杀,只能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大师傅,终于勤快一把写帖子了

宵神大驾光临,小舍蓬荜生辉;必须加分表示一下

网友:
     好久也没见你发帖了
目测要秒精华 。  加分 加分

网友:
着在PCIE 插槽上的A13  A14 上测时钟信号  上电瞬间看万用表闪了一下这个应该算是有时钟了.示波器都用上了,学习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D:
一顿操作猛如虎  同行修板二十五      我已经放弃修台板了     大神学习了  过来灌点水

网友:
技嘉的掉电确实修得头痛

网友:
厉害,学习了,加油多发教学帖。

网友:
厉害了,学习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E:
现在这个主板还有修试得吗   现在便宜得要命

网友F:
细心总能发现故障问题,还是波波给力,不然就有点难搞了,加分支持,楼主请部TB买配件是指那里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业余玩一下主板,有一张技嘉B85的不定时掉电,不会修,50包邮出了

平时主要玩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顿操作猛如虎  同行修板二十五      我已经放弃修台板了     大神学习了  过来灌点水

现在主修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一顿操作猛如虎  同行修板二十五      我已经放弃修台板了     大神学习了  过来灌点水

你一下子就戳中了要害啊!!!!!!!!!!!!!!!!!!!!!
我都不敢说话了

网友:
天冷了,懒了,楼主666

网友:
高手在民间,值得学习

网友:
我也刚接到这板子,先了解下,呵呵

网友:
修板老司机!很棒,技术好为人和善才是修行的要领!

网友:
昨天有13块g31的板拿来修,,惭愧的是一块也没修好,,全是供电时钟复位pg正常不跑码,,修的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我就可能修不好了,如果跳变不是很明显的话,没那么多时间,也不能秒杀,只能放弃。

看起来这个问题一般人真修不好,首先示波器就是一个必须项

网友:
这块板到我手里肯定是放弃治疗,哈哈哈。首先修台板我肯定都懒得掏出示波器,哈哈。楼主修得妙,满分支持!

网友:
很久没这么看帖子了

网友:
教学贴,很棒

网友:
幸苦了,多发经验贴我们才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这个主板还有修试得吗   现在便宜得要命

咸鱼上还是要一百多也

网友:
厉害了 小白进来学习了。 点赞

网友:
技术很扎实,值得学习

网友:
请问现在论坛里面没有跳骚市场了吗?想淘个二手示波器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顿操作猛如虎  同行修板二十五      我已经放弃修台板了     大神学习了  过来灌点水

呵呵!你收高点啊  我修同行台版30起步  换桥的话 桥钱+30起步。只要客户觉得值,就给他修。

网友:
现在能静下心来修台板的机会不多了,技嘉的主板我修好也会习惯性的测一下检测电压。

网友:
主要接同行的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一下子就戳中了要害啊!!!!!!!!!!!!!!!!!!!!!
我都不敢说话了

:lol:lol:lol:lol

网友:
这美好的技术可惜不值钱

网友H:
  好久没见你大作了  没波波就不好玩了  平时我习惯拉低PWROK1测,
不知道拉低PWROK1能不能测得出VTT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久也没见你发帖了,
目测要秒精华 。  加分 加分

原来你还活着呀

网友:
时不时  动弹  2下

网友:
这个好帖,写的很细心,很详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好久没见你大作了  没波波就不好玩了  平时我习惯拉低PWROK1测,
不知道拉低PWROK1能不能测得出VTT ...

用镊子将ATX 的灰线和黑线短接  比拉低PWROK1 方便些,

网友J:
修这板 就几分钟的事情,写贴几小时的事情。赚那点分不如多修几张板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修这板 就几分钟的事情,写贴几小时的事情。赚那点分不如多修几张板

你说的太对了,我觉得再水一贴 ;分够用就收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太对了,我觉得再水一贴 ;分够用就收手了!

开始学的时候一年内发发贴。后来就潜水了,分够用就行了,要那么多干嘛,天天 那么多笔记本和主板要修,都没时间写,而且文采也不好。

网友:
来自: 广西 来自 广西
技嘉H61掉电确实修挺多了,瞬间掉电后不再启动这个一般是VCCSA之前缺电压导致因为-THRMTRIP是由CPU_VTT上拉的,-THRMTRIP没电就会瞬间掉电不再重启,无内存供电或桥供电就会上电不掉电因为桥没电不工作,无VCCSA或CPU供电会上电反复重启,IO VIN检测异常掉电,看什么板吧有的是上电瞬间掉电然后不能触发(类似短路现象)或者反复重启 |

网友:
只能看一半内容,看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碗盒饭到手了,一天房租也有着落了

没有这么厉害

网友:
房租很贵的

网友:
只能看一半,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细心总能发现故障问题,还是波波给力,不然就有点难搞了,加分支持,楼主请部TB买配件是指那里买了?

TB有电阻的小册子,里面什么贴片电阻都有!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这个时序图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镊子将ATX 的灰线和黑线短接  比拉低PWROK1 方便些,

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
好厉害 我买了个示波器 回来不会用吃灰

网友L:
现在的台板很多都是直接换 太便宜了  维修了客户总觉得贵  很多二手贩子都是拿来给维修的修了继续卖

网友:
楼主厉害了,示波器都用上了,学习一下维修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M:
请问大哥这种小电阻哪里可以买得到?还有,我经常维修到技嘉H81 B85主板,都是供电正常了,就是不复位,掉电,全主板供电正常,12V 5V 3.3V也正常,桥的两个复位条件,第一个VRMPWR也正常有3.3V,唯独IO的PWROK1,用万用表测量,经常可以测试到1.多少V,上电就掉电,我测试过拆掉IO的61脚PWROK1脚相连的排阻,电阻,拆掉就不掉电了,这个时候我再去测试IO的61脚,稳稳的3.3V,证明IO也发出PWROK1了,但是我装上电阻或排阻,又掉电了,这种情况是不是桥坏了,直接拉下的,请大神给点提示。

网友N:
想问下楼主86E电阻档是不是有设计缺陷,我一直想买一台4位半的表,无奈86E据说电阻档设计缺陷,一直没敢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想问下楼主86E电阻档是不是有设计缺陷,我一直想买一台4位半的表,无奈86E据说电阻档设计缺陷,一直没敢下 ...

这表不行的,反应慢 耗电快  还没100块的表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M:
请问大哥这种小电阻哪里可以买得到?还有,我经常维修到技嘉H81 B85主板,都是供电正常了,就是不复位,掉 ...

TB 搜  电阻标本   里面有常用的
然后   再买点精密电阻 国巨0402电阻
,.
3K
4.42K
4.53K
5.23K
6.04K
6.8K
7.15K
8.2K
10K
11K
11.5K
12.7K
13.7K
15K
30.9K
40.2K
75K

网友:
引用 网友G:
TB 搜  电阻标本   里面有常用的
然后   再买点精密电阻 国巨0402电阻
,.

好的 谢谢你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现在的台板很多都是直接换 太便宜了  维修了客户总觉得贵  很多二手贩子都是拿来给维修的修了继续卖

我就是这种人 一个月买200片左右吧,在家里做,没有店面费,一个月6-8K

网友:
这是真正的大师 厉害了

网友:
要我真不会修呀

网友:
现在发精华贴的越来越少了。维修下坡路了

网友:
h61各种掉电电压都正常就是掉电我tm快呗逼疯了

网友:
示波器用得少 探头都被老鼠咬了

网友:
现在修主板的人很多吗?还要收费

网友:
很好的教程

网友:
技术不断摸索,学习中

网友:
高手。修机就是牛

网友O:
vccpll vccsa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荧光微凉
vccpll是系统管家供电是管理pcie内存控制器的,vccpll是锁相环供电锁住cpu的频率
详情

网友:
抓波大师,牛逼啊!

网友:
厉害厉害,使用示波器维修的都是大神

网友K(2020-01-14):
一碗盒饭到手了,一天房租也有着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就是这种人 一个月买200片左右吧,在家里做,没有店面费,一个月6-8K

哇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O:
vccpll   vccsa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vccpll是系统管家供电是管理pcie内存控制器的,vccpll是锁相环供电锁住cpu的频率

网友:
666,h61主板是维修过最多的主板,尤其技嘉

网友:
厉害了,思路清晰,维修成本低

网友:
精品教程,先收藏,在学习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了   大神真厉害 小白需要多学习

网友:
虽然不会修也要支持一下

网友:
宵神大驾光临,小舍蓬荜生辉

网友(2020-02-18):
台式机主板现在基本没有人愿意修了吧,坏了直接换主板来钱快又省事

网友:
业主玩一下的路过,最近特别喜欢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2019-12-10):
主板型号: GA-H61M-D1 REV:1.0故障现象:触发掉电,可再次触发;无CPU供电
维修过程:
先来张主板全图

说点题外话,感觉现在发帖的人越来越少了;不知道是不是台板都不修了,还是懒的发帖了

想起了那句经典现在是会的不说,不会的杀鸡酒说!

进入正题,接修一块技嘉主板上电转转停停,对于这种问题平时修的也不少了。INT平台在进入单桥之后都是各种掉电:供电不正常 掉电,没复位  掉电, 信号不正常 掉电 ,不跑码 掉电  ,POST不正常 掉电 ,用用着掉电。总而言之------一言不合就掉电、掉电、掉电、掉电>>>>>>>>>>>>>>>>>>>>>>>>(此处无限循环)
慢慢的也习惯了修各种掉电,对于复位之前的掉电相对来说还是很好修的。
接下来看一下我手上的这块主板,故障是触发掉电 可再次触发,实测无CPU供电
可再次触发这种情况一般可以排除是短路引起的,技嘉主板修这种问题我喜欢用镊子大法  将ATX PG拉低
先测CPU供电之前的几个电压和信号 :根据H61时序 内存—桥——VCCPLL------VTT --------VCCSA --
第一个供电内存1.5V 一般在内存插槽旁边的电感上测 1.5V 正常

第二个供电 桥 1.05V  在桥旁边的MOS测  1.05V 正常
第三个供电 锁相环供电 VCCPLL 1.8V  一般在桥和CPU插座之间的MOS管之间测 1.84V正常 第四个供电 总线供电 1.05V 在桥和CPU插座之间的MOS管之间测 1.05V 正常

第五个供电 系统管家  VCCSA 0.94V  一般在耳机插座和CPU插座之间的MOS管测  0.94V也正常

供电戳完,接下来就不得不放大招了----------------------祭出在实地COPY的6 7系列PG 复位框图 按时序慢慢修

如上图 PCH在供电正常后要收到2个PG  技嘉的一般叫PWROK1  拔掉镊子实测 瞬间也有电压

顺便谈一下技嘉的PWROK1 这个信号 如下参考8728  IO在供电正常 收到SLP_S3 ATXPG 检测到 12 V  5V  3.3V 正常后延时发出
接着在PCIE 插槽上的A13  A14 上测时钟信号  上电瞬间看万用表闪了一下这个应该算是有时钟了

打开图纸测VRM 的供电开启都正常,信心满满的 先换个电源管理芯片 ,CPU供电还是不出来,不服 ,再换一个是一样

冷静下来,想想 技嘉的这块主板成色还可以,平时修技嘉的CPU供电 还真没发现有多少妖孽,打开示波器 又测了一遍供电 终于发现了问题 总线供电不稳定

技嘉的分压电阻坏的比较多 向前一步测 发现是因为比较器5脚的参考电压不稳定引起的

更换分压电阻后修复,顺便说一下技嘉的各种精密电阻 不太好找 我都是直接在TB上买的非常方便

最后来张亮机照 ,修好之后;进BIOS检查一下检测电压对不对免得返修

不知不觉已经23点13了,发帖太浪费时间了;睡觉
顺便求加分!!!

 会员1184983300鑫豆2024-12-9 11:49
 会员1151308300鑫豆2024-12-5 00:11
 会员150551300鑫豆2024-6-19 14:42
 会员471577300鑫豆2024-6-11 08:49
 会员1186637300鑫豆2023-12-17 1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