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871二修反馈电阻换错导致不触发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12-11):
  【故障机型】 :NM-A871 REV:1.0

  【故障现象】:待机0.004不触发

【维修过程】:

  接同行一片NM-A871 REV1.0主板,目测刷过BIOS,开关小板被修过,测全板对地正常,接电电流0.004按开关没反应,测量开关脚电压在乱跳。取掉开关小板一样乱跳。

  图纸上找到开关电压由+3VL经过R181上拉。

  找到R181发现有行霉现象,刮开换个新电阻,再次接电,测电压稳定,但是按开关还是不触发,这板EC的BIOS在外面,以为同行刷坏了,找上家拿来备份EC的BIOS刷上还是不触发。

  有时序就按时序来查吧!

  当测到+1.8VALW发现电压只有0.86V。

  当我仔细看PU801时发现他6脚上有个电阻好像不太对,对照电路图,是反馈的一个阻,不知道是被上家刷EC的BIOS弄错位。

  把电阻放回来,接电待机电流0.010了,+1.8VALW电压也有1.8V。

  外接电流到1.7A左右外接显示。

【维修结果】:
  NM-A871不触发,开关上接电阻生霉更换,待机1.8V电压不正常,反馈阻被人弄错位,放正修复。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二修机   就是耽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