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TFT22W90PS显示器花屏闪屏故障

楼主(2019-12-11):
故障:开始送修过来屏幕花屏闪屏,初步判定驱动板或屏坏分析解决:单独测试背光正常,换屏线不行,测试屏供电5V也正常,刷程序也不行,换个5V供电滤波电容后,不闪了,屏暗,按按键板调试有时没反应调不了,重新刷回原来的MCU程序好了,亮度色彩都正常了。其实就是5V供电滤波电容的问题造成的故障,走个弯路,呵呵。帮此板的MCU程序分享给大家,这款屏程序出问题的也挺多的。

old

网友:
相关信息及亮机图片上传下,原屏型号:CLAA220WA ,驱动板型号:715G2573-1板号 ,主控芯片型号:TSUMU58WHJ-LF

网友:
闪屏是电容问题  学习了  一般都会以为是屏或者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