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820-4924-A 不开机维修 判断电源头故障思路

楼主(2019-12-11):
    昨天接了台A1502 客户描述是不开机拿来维修, 为防止电源故障,接机用可调电源+转接头上电,屏幕出现电量低的图标且发现电源头灯不亮,于是初步判断为主板问题,说好价格留机维修。    拆机发现主板很干净,无明显的腐蚀和进水痕迹,既然已经发现灯不亮 ,那就按不充电思路维修, 那就开图纸和点位,3.42v这个关键点是第一步,找到位置实测3.42v很标准,而且待机3.3V也正常了,那就只有从头查如图: 测得 J7000  1-2脚电压正常, 6脚ADAPTER_SENSE 只有0.8V ,写到这里应该大致都知道故障点了。但思路不能乱,按图纸J7000 6脚 接U7000 5脚 ,U7000 VCC1脚 接U7001 4脚 ,测U7001 1 2脚电压为 3.3V  4脚 3.3V, 5脚 3.42V 均正常,再测 U7000 4脚INT SYS_ONEWIRE 也为0.8V  而根据点位此脚直通U5000 SMC ,心想不会又买料板植珠吧? 稍稍停留几秒,拆U7000来测试下,惊喜来了,拆掉U7000后,4脚居然有3.3v,这下故障点缩小并可以排除掉EC坏的可能,料板找 U7000 换上,结果4-5脚还是0.8V,灯还是不亮,既然这样了那故障点就只有一个 电源头了,后续就不写了,还得修机。思路就是这样,不对的请纠正和指导 。

网友(2025-03-18):
我两台A1502都是插电 显示电池电量过低,灯不亮,两台都是接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