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机 昂达 H81IPC REV:4.00 BIOS

楼主(2019-12-11):
山寨机 昂达 H81IPC REV:4.00  BIOS  机器故障  待机0.03待机不正常明显偏大  无图纸。实测 51125  3  5 V均正常,后测得VR6 损坏。bios为某宝购买。

网友(2020-04-06):
你好,这个版本的电脑一台,h81 ipc v4.0  不开机,开机没反应,能刷这个吗

网友A(2020-06-11):
山寨机 昂达达 H81IPC REV:1.00 亮机

网友(2020-10-07):
VR6是哪里啊?

网友(2021-03-08):
VR6是啥芯片?我只看到VR3和VR5

网友(2023-04-19):
引用 网友A:
山寨机 昂达达 H81IPC REV:1.00 亮机

你好,我昂达H81IPC REV1.0 装不上系统,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请问有新的bios吗

网友:
入nvme模块就多一个功能

网友(2024-04-05):
试了下,能正常亮机使用,HDMI用不了,vga可以用,lvds默认开启,BIOS里找不到设置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