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触发奇葩故障

楼主(2019-12-11):
一台联想Y470不开机,待机0.04,无3V5V,测芯片供电开启都正常,打电感阻值发现3V对地短路,烧机半天发现硬盘边上PCB板层发热,上下又无元器件,直接卡卡掉,直接上图吧!修这种故障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

网友:
网卡芯片也没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

网友:
上下又无元器件,直接卡卡 ,是直接剪掉的意思吧

网友:
结果呢有啥功能不正常吗?

网友A:
有啥功能不正常没有。是不是有线路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啥功能不正常没有。是不是有线路相连

外置喇叭没声音,其它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啥功能不正常没有。是不是有线路相连

就连一个外置喇叭,客户能接受。

网友:
小板有没有线连着外置喇叭

网友:
这样也行,搞个外置声卡

网友:
只要内置的喇叭没问就行了,客户一般都不在乎的

网友:
板层自己短路的真不多

网友:
这个pcb短路、、、

网友:
是的,眼见还不相信嘛!

网友:
还有两张图,上传了怎么看不到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B:
这样的问题真是千年难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真是千年难遇!

只要流水线上残留下来的 都会有暗病

网友:
曾经也是红极一时的产品啊,我就有一个现在还是刚刚的额

网友:
没办法的办法掐断

网友:
哈哈,还有这稀奇古怪的事

网友:
这种板层短路的的确少见

网友:
昨天修的同型号大短,电容的锅,板层短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