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常用兄弟联想施乐清零方式(珍藏版)

楼主(2019-12-11):
富士施乐225系列 粉盒清零方法:
开机状态下打开硒鼓室盖,按住“菜单”键不放,屏幕显示 Reset Menu 按向下箭头键,屏幕显示 TNR-STD A 按“OK”重置,设置成功,关闭硒鼓室盖。
富士施乐M228B系列 粉盒清零方法:
打开前盖,按住OK键,出现是否更换字样不要理他,直接按开始键屏幕不显示,按向上键,显示01,按向下键,显示00,按ok,合盖完成。
富士施乐DocuPrint M115b粉盒清零方法:
1. 按”Menu 功能“ 然后上下按键找到<5设备信息>,然后按”Ok“键。
2. 按上下按键找到“6 重置硒鼓”,按住“Ok”键不放。
3. 屏幕显示“↑重置 ↓退出”,按“开始”键,面板显示空白。
4. 按上下按键选择数字 “11”,然后按“OK”键。
富士施乐DocuPrintP115W粉盒清零方法:
关机——按住开机键不要松手——打开顶盖并拨出硒鼓——松掉按住开关的手——装回硒鼓并合上顶盖——按9下开机键——等五秒再按1下开机键——等打印机转停后重启打印机(必须重启再去打印)

联想LJ2400/LJ2600D粉盒清零方法:
关机,打开前盖,一手按住机器上的按键,另一只手打开开关。(就是按住启动键开机,按住不放)---然后全部灯亮,就绪灯灭。松手后再连续按“2次”(记住是2次,不能多按),又全灯亮,松手后再连续按“5次”,关门。结束
联想M7400粉盒清零方法:
1、开机——打开前盖
2、按清除返回键——开始键——上箭头11次——屏幕上显示11——OK键——关闭前盖,好了。
联想 M7600D/7605d粉盒清零方法:
1 打开前盖 (显示:“盖子被打开,关闭前盖”) 2 按清除键/返回键 (显示“更换硒鼓?是,否 ”) 3 不理它 继续按开始键 (此时屏幕无任何显示) 4 立即按一下“向上键”(显示 01 ) 5 再按一下“向下键” (显示 00 ) 6 再按 OK 确认键 (先显示“接受”,再显示“盖子被打开,关闭前盖”) 7 关前盖 (显示请等待) 8 稍后几秒。即可正常使用了。
联想M7205粉盒清零方法:
1.打开前盖
2.依次按“选项”、“启动”
3.若使用标准墨粉(中国地区都使用标准墨粉)按▲或▼键数次使LCD显示“11”
4.按“设定”键,LCD上出现“ACCEPTED”(已接受)
5.关闭前盖OK!
联想M2041/2051粉盒清零方法:
清零的方法如下:
① 关掉电源,打开前盖,一手按住机器上的按键,另一只手打开开关。(就是按住启动键开机,按住不放)然后“全部灯亮、就绪灯灭”。
② 松手后再快速连续按“2次”按键(记住是2次,不能多按),“全部灯亮、就绪灯灭”、
③ 松手后再快速连续按“5次”按键(记住是5次,不能多按),随后立即关前盖,清零结束。
此时,计算机会提示找到新硬件的提示,如果出现找到新硬件,驱动不对的话,使用光盘重新更新一下驱动就可以了。有时,可能需要重复一遍清零操作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联想3700粉盒清零方法:
打开前盖 按住开始键开机 灯全亮 松手 在按两下 “开始键” 稍等 再按五下 “开始键”稍等 关机 盖住前盖 开机 OK
联想7900粉盒清零方法:
1、关掉机器,开机的同时按住功能按钮不松手开机。 2、进入维修模式,翻到84功能项,按OK,用下翻键找到“PROCESS CHECK”,按OK,关机。 3、正常开机屏幕上显示“PROCES CHECK”,用下键找到“TONER CART RESET”,按确定后关机。  4、重新按住功能按钮开机,进入维修模式,翻到84功能项,按确定,找到“CHECKER MODE OFF”,按确定,然后关机,重新开机。

HL-1208/1218W机器清零方法(即TN1035粉盒适用的HL系列机型)
1、通常如果此时打印机电源打开请按电源按钮数秒将打印机关闭。
按住开机键不要松手面板二个指示灯同时亮时打开顶盖。
打开顶盖后 错误指示灯应当熄灭,准备就绪指示灯常亮才有用。
取出硒鼓单元,二个指示灯同时亮,然后松开开机键。
2、安装硒鼓单元并合上顶盖。
3、按开机键两次。确保错误指示灯常亮。继续执行4操作。
4、执行以下操作重置计数器:
对于初始墨粉盒,(体验粉盒)连续按开机键五次。 过几秒自动自检然后绿灯亮恢复正常可以打印了。
对于标准墨粉盒,(换过的粉盒)连续按开机键六次。过几秒自动自检然后绿灯亮恢复正常可以打印了。
DCP-1608/1618W/1518/1519机器清零方法(即TN1035粉盒适用的DCP系列机型)
按下菜单键,找到设备信息,按OK键,然后上下键选择重置硒鼓,按OK重置,有数字键盘的输入*,没有键盘的输入启动键,这时候显示屏的显示将被消除,有数字键盘的输入11,没有数字键盘的按向上或者向下键选择到11,屏幕上显示为接受就OK了。
兄弟HL-2240粉盒清零方法:
1.在电源开着的情况下,打开打印机前盖,让它开着。
2.关掉电源。
3.按住“GO”键的同时打开打印机开关。这是所有的灯应该都是亮着的。
4.松开“GO”键。
5.按两次“GO"键。
6.稍停顿。
7.按”Go“键五次。
8.这时toner键应该是不亮的。
9.合上前盖,”只有ready“键应该是亮着的。
10.然后就可以用。

兄弟MFC7340粉盒清零方法:
打开前盖,按清除键,提示更换硒鼓,不理会,再按*00,提示接受,等到2秒提示盖子打开,关闭前盖搞定!

兄弟 DCP7057粉盒清零方法:
待机情况下打开前盖,按 清除-启动-+,屏幕显示“01”,接着按“+”直到屏幕上显示“11”,按“OK”再合上前盖就行了。

兄弟HL-1110/1118粉盒清零方法:
操作步骤
一、确保电源开关已关闭,按住“开关键”并确保准备就绪和错误指示灯点亮,然后打开顶盖并确保错误指示灯熄灭,仅准备就绪指示灯点亮。
二、取出硒鼓单元,确保错误指示灯点亮,确保准备就绪和错误指示灯点亮,然后按“开关键”,确保所有指示灯都熄灭。
三、安装硒鼓单元并合上顶盖。
四、按“开关键”两次,确保错误指示灯点亮。
五、执行以下操作重置计数器:
对于初始墨粉盒,连续按“开关键”五次
对于标准墨粉盒连续按“开关键”六次

兄弟DCP7080粉盒清零方法:
待机情况下打开前盖,按 清除-OK-+,屏幕显示“01”,接着按“+”直接屏幕上显示“11”,按“OK”,屏幕显示“接受”。再合上前盖就行了
有些机型尝试打开前盖,按住 OK键5秒,出现更换硒鼓不管他,按启动,屏幕变白无字,按+号到11,按OK键。
兄弟MFC7380粉盒清零方法:
1、打开前盖;
2、按清除键,显示更换硒鼓 ;部分机型尝试按住ok键5秒
3、再按启动键,然后按00,过几秒关前盖就可以了’

兄弟HL-5445粉盒清零方法:
1、在电源开着的情况下,打开打印机前盖,让它开着。
2、关掉电源
3、按住“GO”键的同时打开打印机开关。这是所有的灯应该都是亮着的。
4、松开“GO”键
5、按两次“GO"键
6、稍停顿几秒
7、再按”Go“键五次
8、这时toner键应该是不亮的
9、合上前盖,”只有ready“键应该是亮着的
东芝240/241S粉盒清零方法:
开机—打开前盖—清除—启动(液晶屏无任何显示)—向上键(液晶屏显示数字01)—继续按向上键(液晶屏显示11)— 按ok键—盖上前盖

兄弟9020加粉后清零方法(兄弟9020清零方法这个只适用加完粉后的清零);

1打开前盖。

2按住*号键5秒钟。

3当前显示有英文界面。

4选中你加的粉的代号,如黄色的代号是Y,你就选Y对应的第一个选项。

5关上前盖,完事。

兄弟ML2260加粉后计数器零方法:
在关机状态下 打开前盖 按住GO键开机,三个灯(Toner、Drum、Paper)亮放开
按10下GO键 三个灯亮(Toner、Drum、Paper)成黄色 再按1下 等READY灯亮了关上前盖
或者:

先关机 打开前盖 按下GO键不放按下电源 后松开电源和go键 然后连续按GO键9次 恭喜你碳粉清零成功,连续按11次就是全清,可以解决因为错误清零导致的打印变慢。

网友(2020-03-08):
收集的非常详细,辛苦了!必须收藏

网友:
资料很详细,楼主辛苦了

网友:
收集到一起辛苦了

网友:
好资料,收下备用了

网友:
资料很好,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