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喷头堵塞怎么办?不要怕,教你一招搞定它

楼主(2019-12-11):
今天天莱耗材小编就来说说怎么解决堵头问题:

方法一:超声仪器清洗

适用范围:受阻情况最严重。
工作原理:利用超声波清洗机产生强烈的超声波,使水分子剧烈震动,将细小的干墨粒震碎后溶解于水,从而达到清洗的目的。
解决方法:将喷墨打印头轻轻放入清洗机中,加入纯净水或专用打印头清洗液,纯净水或专用打印头清洗液以刚好覆没打印头不锈钢包边为限(注意不要让PCB板接触到纯净水或专用清洗液),开机10至15小时即可迅速清洗干净。
优点是:清洗效果非常赞,堵了多年的肉渣也不见了,使用方便。
缺点是:价格贵,我还不如买一套国产的去了。

方法二:注射器清洗

首先我们的准备高浓度酒精、一洁净的口杯、一只一次性注射器、一次性输液器。
然后我们用一只一次性输液器的塑料管或针头部分做成注射器与打印头供墨口之间的接口(结合部位一定要紧密),再将打印头头部置于高浓度酒精中,通过打印头将酒精吸入(注意只可吸入)注射器针管中,吸入数次。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需注意:吸入酒精时要用力均匀,前后连贯,一般不会造成物理损伤。只是制作接口时需因实际情况自行手工制作,建议必须要有专业的维修技术人员配合,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方可动手修理,制作好的工具可保证长期使用。
优点是:清洗效果好。一般阻塞较重的打印头可通过此方法进行清洗。
缺点是:工具材料不好找,操作复杂,需专业人士配合。

方法三:纯净水清洗法

首先我们需准备一个解码的空墨盒、一只一次性的注射器和一瓶纯净水。
然后我们再利用注射器的虹吸作用产生的压力,将注射器吸入蒸馏水通过墨盒的通气孔注入墨盒内,过一会儿再将注入的蒸馏水用注射器吸出,这样反复多次将墨盒内的剩墨清洗干净即可。
优点是:清洗干净。
缺点是:操作复杂,需专业人士配合。

方法四:浸泡

首先我们需准备温水或者高浓度酒精。
其次我们拿出打印机墨盒(一体式)或下掉喷头(分体式)
最后我们需先找一个底面光平的金属容器,在容器中加入少许高度数酒精或者温水,酒精(温水)以刚好覆没打印头不锈钢包边为限(注意不要让PCB板接触到酒精或者温水)。浸泡时间一般以半天左右(注:不要着急,一定要泡够时间)。
优点是:清洗材料找寻方便,清洗效果好,,不易对打印头造成物理性损害坏;
缺点是:等待时间较长,如果急需使用建议换其他方法。
综上所述:我们自己在家就选择方法四试试,不行再考虑其他方法!

网友:
有时这些方法都不好使

网友:
超声波清洗应该是终极大招了吧

网友:
买了个小米的超声波清洗机  99块钱,感觉效果不好  声音刺耳

网友(2020-02-06):
注射器清洗最好别用,最经济的方法就是浸泡了,75%酒精,3小时以上基本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