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c125不触发

楼主(2019-12-11):
惠普一台 版号la-c701p
刚拿来的时候描述说是不充电用电源不开机

接手看到用电池可以开机一切正常  拔掉电池接可调电源不触发  电池电源一起接不触发 没有大电流正常待机现象

然后我心想肯定就是隔离不过要么隔离管击穿了

拆机 量两个隔离管未击穿 电池放电管也是好的 测g极阻值没有异常  于是换充电芯片bq735

换完接电还是不触发   这时候想用电池再试试果然也不触发了    那就把芯片换回去再试还是一样接电池不触发

于是查ec工作条件 ec型号kb9022
经查ec供电有 复位有 lid_sw有 acin有
就是不发出ec_on  pbtn_out持续为低
然后就换ec刷程序

搞完 上电 故障依旧

再用电池测试 依旧不触发 仔细对比与电源不同
发现电池模式下有ec_on 有3  5v  供电芯片pg也正常发出   触发开关ec有收到高低高跳变  pbtn_out一直为低电平

求论坛各位大神给个思路   ec程序刷了两遍

网友:
有专门的刷机座子的

网友A:
我这个就是刷的座子9012的,这是后面换了一个,懒得拆就飞线刷了,开始没换ec是在座子上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就是刷的座子9012的,这是后面换了一个,懒得拆就飞线刷了,开始没换ec是在座子上刷的

ec带程序 很是苦恼啊

网友B:
拆机 量两个隔离管未击穿 电池放电管也是好的 测g极阻值没有异常  于是换充电芯片bq735

隔离管的G级是24v完全导通吗 你换了充电芯片 如果是你换充电芯片干啥 如果不是你干EC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机 量两个隔离管未击穿 电池放电管也是好的 测g极阻值没有异常  于是换充电芯片bq735

隔离管的G级是24v完全导通吗 你换了充电芯片 如果是你换充电芯片干啥 如果不是你干EC干啥

两个g极24.5v因为一开始可以电池开机,没什么思路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C:
这个机好多都是CPU坏了哟

网友D:
越修越坏,你现在至少要修到原故障,你换了一圈东西后搞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越修越坏,你现在至少要修到原故障,你换了一圈东西后搞的乱七八糟的

是,换了一圈也没查到关键

网友:
飞线刷ec,牛

网友E:
搞一下ac in看看。。。ec待机条件

网友F:
惠普的的电源头如果是带针的就是挑适配器,,用原装适配器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惠普的的电源头如果是带针的就是挑适配器,,用原装适配器试下,,

试了,我这个头用可调可以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一下ac in看看。。。ec待机条件

Acok过个电阻转换acin  3.3v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好多都是CPU坏了哟

是不是能上电然后不显示 或者反复上电? 我有一台现在还没修好就刷了BIOS 这个主板最开始是有个相片烧了 更换后 CPU频率一直0.4GHZ用了一年用着突然屏幕定死了 强行关机后开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能上电然后不显示 或者反复上电? 我有一台现在还没修好就刷了BIOS 这个主板最开始是有个相片烧了 更换后 CPU频率一直0.4GHZ用了一年用着突然屏幕定死了 强行关机后开不了了

不是我这台是不触发已经修好了

网友:
今天没事又看了下,还是惠普的老毛病,上次简单两块下没注意 大家遇到这台不触发可以试着看下adp_id  这台机实测pd2  3pin1.8v pr3  0.9v

网友(2021-07-05):
什么坏了,有同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