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MIPI电感空焊导致有背光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9-12-11):
  机器型号:iPhone 6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有背光。

客户描述:

维修过程:
  根据描述一开始以为是螺丝柱拧坏了。拆开看发现没有问题。这个机器有进水腐蚀,但是显示座子并没有什么问题。开始测试阻值,阻值测试一遍都正常。查显示芯片U1501供电输出,如图:

  4路供电都正常,说明芯片已经工作正常。条件都有了,背光也升压了应该能正常显示了。但是还是不显,只能在查下显示座子到CPU的信号了。如图:

  从座子经过电感直接到CPU,CPU外围电路都测试也都正常。只能换电感试了,换了在不好就是CPU问题了。实物图电感上边都有一层胶,如图:

  把挑胶的时候发现问题如图:

  有一组显示电感直接随着胶掉下来,而且电感上的焊盘都脱落。难道问题就出在这,赶紧的拆料板上的焊上。在开机能显示了。如图: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测试图:

  话说8点几的系统就是快啊。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